参加电赛要准备什么?

楼主(2024-06-12):
电赛要准备什么?不知道电赛的时候做什么,是自己做代码和硬件吗,还是可以用别人的

网友A:
先找队友,再去去各大论坛找资源  先学习别人的开源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队友,再去去各大论坛找资源  先学习别人的开源资料

好的

网友B:
电赛的话,比赛前会有硬件清单,建议关注关注,不过最后时间比较短,一般硬件和代码都需要自己搞,也可以在别人的基础上改进

网友C:
搞清楚自己的定位,是要别人带自己,还是自己可以带别人,再找好队友,找好老师,找好资料,往年的题做一做,积累经验

网友D:
参加电赛呢,首先需要学会大量基础课程,51,32是最基本的,然后会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能够会画电路板,一般组队分成硬件,软件。回到你的回答,一般可以参考前人的来实现自己的

网友E:
参加电赛需要准备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知识准备:需要了解电路原理、电气基础知识、电气元件的特性和应用,以及相关的数学和物理知识。      2.  硬件准备:需要准备电路板、电路元件、电源、探头、传感器、微控制器等硬件设备。      3.  软件准备:需要准备相关的编程软件,如Arduino IDE、Proteus、Eagle等,并了解相应的编程语言,如C/C++、Python等。      4.  实验设计:需要根据电赛的题目,设计实验计划, clarify the problem, propose a solution, and design the experiment to verify the solution.      5.  实验操作:需要熟练操作硬件设备,如焊接、烙接、焊接、焊接等,并能够使用相关的测试工具,如万用表、示波器、功率计等,进行实验测试和数据分析。      6.  报告编写:需要编写实验报告,包括实验目的、实验设计、实验过程、实验结果、实验分析和实验总结等部分。      7.  竞赛表现:需要熟练应对竞赛环节,如答、 demo 展示、问题解答等。       综上所述,参加电赛需要全面的知识准备、硬件设备准备、实验设计和实验操作的熟练掌握,以及良好的报告编写和竞赛表现能力。

网友F:
电赛找好队友很关键,之后比赛前最好把重要模块都学习整理一下,

网友G:
基本上就是考单片机设计能力

网友H:
主要是跟好老师,找好队友,有学校的祖传代码实物一定能用就用,没有的话就去开源平台找找

网友I:
比赛中文档格式要规范

网友J:
提前做好一些模块化的东西 包括软件和硬件 然后文档模板提前写好 常用模块提前采购

楼主:
电赛题目是随机的吗?就和学校一样先学然后对方给题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