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个电路3个三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
请教 这个电路3个三极管的作用?

  可以简化吗    非常感谢!

网友A(2024-06-13):
只有画全电路,才能有的放矢解决问题,这不需要捉迷藏!!!

网友B:
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T3的导通(开)为稳压芯片IC2供电,开关Test为启动开关,按下TestT2,导通为芯片提供一个启动信号,同时为T3提供基极电流使T3饱和导通IC2输出芯片所需工作电压芯片工作输出高电平使T1导通维持T3导通状态,此时,即使断开Test,T3仍然保持导通状态

网友C:
单按键开关机电路,按一下开机,再按一下关机?

网友D:
谢谢各位 这是 AVR_晶体管测试仪电路图
      应该是 开关电路

网友E:
自锁开关机,test按下T3导通Ubat得电,vcc输出3.3V,mcu开始工作,mcu给T1基极高电平,使T3基极持续低电平。完成开机

网友D:
还有不了解的  ISP是什么?  其他是否理解对了?

感谢指导  谢谢

网友A:
此电路类似数字万用表的开关电路,按键自锁,一定时间不操作关机,目的是节电。这个电路巧妙之处在于MCU控制T1和T2的开和关,实现上述功能。不能简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 这是 AVR_晶体管测试仪电路图
      应该是 开关电路

AVR晶体管测试电路图,另一个巧妙设计之处是9V电池电量状态检测电路的应用,它是由R11、R12、R15、LT1004组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不了解的  ISP是什么?  其他是否理解对了?

这是一个带复位功能的FLASH存储器。里面包含自引导程序和一些配置信息。

网友A:
我特别欣赏本站站长胡先生倡导的“包容、互助”办站精神。
    每个人考虑问题都有不周之处,不要攻击他人。大名鼎鼎的钱学森先生发表论文也出现问题,他写信给刊物主编要求发表修正者的论文,而不是采用打压方式。华罗庚和陈景润,陈景润发现华罗庚论文问题,得到华罗庚提拔和重用,而现今。。。。。。
    参加本站绝大部分是技术人员,不是销售人员,不存在市场竞争关系。市场追求的是性价比最高。对于一个中小公司更是如此,而对于大公司你的技术不一定是先进。

网友D:
非常感谢各位解答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有不了解的  ISP是什么?  其他是否理解对了?

ISP芯片应该是烧录程序的。

网友F:
按键按下,t3基极由T2射极放电,t3导通,vcc就有了,芯片工作,给高电平t1导通,LED发光,t3锁定导通。芯片工作后按按键,芯片检测到T2集电极的低电平后,给出关机低电平使t1截止,从而使得t3截止关断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按键按下,t3基极由T2射极放电,t3导通,vcc就有了,芯片工作,给高电平t1导通,LED发光,t3锁定导通。芯片 ...

由于不清楚ATmega8/88/163/328的Flash程序,只能商讨一个可能性,程序的主要功能是晶体管测试仪,不是开关机,个人认为不进行晶体管测量延时一定的时间关机的可能性大的。不停查询T2集电极电平高低的可能性小一些。用于控制T2的高低电平的可能性大一些,理由是当检测到9V电池的电压低于某一阈值,强行按下TEST按钮,单片机检测到9V电池的电压低于某一阈值也会立刻关机。使T1和T2同时截止,通过R14迅速放掉VCC滤波电容C10的电荷,防止重新启动(Reset)。

网友A:
另外,为了避免防止9V电池低于某一阈值,频繁按test键,有可能使ISP的配置文件出现问题,选用带复位管脚的FLASH存储器。换句话说,在复位期间或电平低于某阈值,FLASH存储器停止工作。

网友G:
三极管T1控制T3的导通与截止,T3为电源的开关晶体管。

网友H:
三个三极管 组成一个 按键开/关电路,

网友I:
单键开关机+键识别。

网友J:
感觉就是一个开关检测和电源维持电路,ISP一般用于在线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