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3V驱动LED灯的问题

楼主(2024-06-12):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是关于3.3V电压驱动三色LED的。
       几年前请人设计了一套仪器的全套电路,一直没怎么用,最近拿出来试了一下,发现LED灯有点小问题,主要症状是:
       三色GRB灯有时候会乱闪烁。比如,待机的时候是蓝色,检测结果是红色或绿色。有时候待机中蓝色会跳变成别的颜色,有时候是粉红,有时候是绿色,有时候是蓝色背景的混合色。有时候开机一天都正常,但不时会发作,一旦发作,就基本不会恢复。重新换上一套灯板,刚开始没问题,过一段就又可能出现上面说的问题。不是所有的灯板都出现问题,有问题的大概占30%。

        电路如图,是共阴的。我看了一下,居然是用3.3V供电,是不是有点小了?红色和绿色倒还勉强,但蓝色灯有时候需要在3-3.6V下工作。
          几年前我是小白一个,当然现在也比较菜。当时看设计的功能差不多实现了,就匆匆验收了,现在连设计者都找不到了。
          所以在这里求助高手们,请帮我看看,这个LED灯的控制电路哪里有问题?是否就是3.3V造成的,改到5V或12V是否就可以了?还有470欧的限流电阻是不是也大了,改小一点怎么样。谢谢

网友A:
1、SS8550导通的最大压降是0.5V,电源电压为3.3V ,蓝色灯工作电压为3-3.6V,这是蓝色灯部分不工作的主要原因。
2、电源电压为5V,蓝色灯工作电流取10mA,电阻取值范围为(5-3.6-0.5)/0.01~(5-3-0.5)/0.01=90~150Ω
3、电源电压为12V,自己计算。

网友B:
1楼的回复不值得一看
解决问题的步骤:
1,先看一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可以用开发板,或者是逻辑分析仪,或者是一个串联电阻的LED测试一下,先只点亮一个灯试一下,一个一个的试,要保证代码是没有问题的
2,点灯的电流看你自己的需要,没有规定是一定要多少的,如果是指示的而已,1mA的电流足够了,如果是要看个好看点的效果,可能要几十到一百甚至是更大的电流
3,电路推荐你用这个电路,开关器件推荐用MOS管

网友C:
改成5V行不行,不行就要把LED的电压加大,再弄个5V或者12V的电源单独给LED供电,两组电源的正极接一起,三个LED的负极单独接较高电压的负极。

网友D:
这个现象跟供电是多少没太大关系,是你前面控制部分的问题,不该导通时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的回复不值得一看
解决问题的步骤:
1,先看一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可以用开发板,或者是逻辑分析仪,或者 ...

谢谢,我感觉代码应该问题不大,因为:
1,只有一部分LED出问题,大部分是好的。
2,关于灯的代码不复杂,就是它平时待机蓝色灯,检测结果为通过则绿灯,检测结果为不通过则红灯。检测的频率很低很低,是把待测物放上去才会启动检测。
3,使用正常的灯,一旦出现了一次症状,以后就一直有症状了,损伤是在硬件上的。

     我现在正在做单独实验,用分立元件搭建了三色系统,有3.3V的,也有5V的,目前似乎还可以。感觉也有可能是LED灯的质量问题,又买了两批新的,还未收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现象跟供电是多少没太大关系,是你前面控制部分的问题,不该导通时导通了

      软件对灯的控制程序很简单----待机蓝色,放上待检测物品,通过则亮绿灯,不通过则亮红灯。硬件部分也全部体现在原理图中了,GREEN,RED,BLUE通向三个单片机引脚。

网友E:
将蓝色限流电阻改为47Ω,监测G.R.B电压如果异常是前级问题否则是三极管的问题或是R4.5.6的问题。

网友F:
纯粹的代码问题,电路问题的话,要不就是亮,要不就是不亮,哪来乱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感觉代码应该问题不大,因为:
1,只有一部分LED出问题,大部分是好的。
2,关于灯的代码不复 ...

LED问题的概率不大
代码问题也好找,就是给出对应的电平,看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就可以了
或者是拿有问题有产品,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测量对应的电压,马上就能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我今天用分立元件试了一下,单个的蓝色灯,3.3V加上470欧限流电阻,每个都能单独点亮。按理3.3-0.5=2.8V,电阻多少还要分掉一点电压,留给蓝色灯的最多也就2.7V了,但它还是能正常点亮的。

网友G:
刚开始运行正常,后面不正常说明是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楼的回复不值得一看
解决问题的步骤:
1,先看一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可以用开发板,或者是逻辑分析仪,或者 ...

“点灯的电流看你自己的需要,没有规定是一定要多少的,如果是指示的而已,1mA的电流足够了,如果是要看个好看点的效果,可能要几十到一百甚至是更大的电流” 通常普通LED灯珠最大工作电是2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楼的回复不值得一看
解决问题的步骤:
1,先看一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可以用开发板,或者是逻辑分析仪,或者 ...

首先要了解楼主的意图:“几年前请人设计了一套仪器的全套电路”,从这句话说明此处LED不是LED灯,而是LED灯珠。它的电流不可能超过2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用分立元件试了一下,单个的蓝色灯,3.3V加上470欧限流电阻,每个都能单独点亮。按理3.3-0.5=2.8V, ...

蓝色LED灯珠没有问题。市场上蓝色灯珠的电压范围3-3.6V,最大电流是20mA,除非你特殊要求电压为3V,工厂为你分选,价格很贵。LED灯珠测试有一定的标准,通常要达到一定的照度,点亮不能作为衡量标准,误差范围太大。建议使用照度仪,USB提供5V,500Ω/1W电位器,电位器从最大阻值向最小阻值慢慢滑动,观察照度仪的
流明值变化。咨询厂家,让它提供测试标准更佳。

网友A:
建议你使用5V电源,手机慢充适配器和新出插线板都提供5V电源。使用照度仪作为LED灯珠发光是否正常的衡量标准,LED灯珠主要目的是发光吗?另外,正规生产LED灯具的厂商,都提供每瓦多少流明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A:
上传一家较正规的LED生产厂商生产的贴片0201封装LED规格书,声明本人不是它的代理商和员工,只是为了举例。规格书明确测试电流和亮度范围。 台宏光电0201灯珠(单色系列).png

网友A:
购买产品,向厂商索取产品说明书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它可以作为检测产品是否合格的一个凭证;对于不提供产品说明书的厂商,一定是假冒伪劣产品。
向厂商技术人员咨询测试标准及相关问题也是一个正常的程序,毕竟产品是厂商制造的。
咨询的程序是,先咨询厂商的技术人员,解决不了你购买的产品问题;再在本坛提出问题。
对于本坛回答,需要你本人验证,这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失,你必须认可这个事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了解楼主的意图:“几年前请人设计了一套仪器的全套电路”,从这句话说明此处LED不是LED灯,而是LE ...

不知道你在杠什么
1、SS8550导通的最大压降是0.5V,电源电压为3.3V ,蓝色灯工作电压为3-3.6V,这是蓝色灯部分不工作的主要原因
这个直接打脸,人家是可以亮灯的,人家已经告诉你可以亮灯了
"通常普通LED灯珠最大工作电是20mA."这是谁告诉你的?你先说明一下什么才叫普通LED灯珠,你是如何定义"普通LED灯珠"的,相关在哪里?
如果说20mA的LED灯珠是普通LED,那么我问你
100mA的呢?
1000mA的呢?3000mA的呢?
这几个级别的分别叫什么LED
"从这句话说明此处LED不是LED灯,而是LED灯珠"谁给你规定什么叫"LED灯"什么叫"LED灯珠"的,相关依据在哪里?
"市场上蓝色灯珠的电压范围3-3.6V,最大电流是20mA"这是谁告诉你的,不管上马云家,还是JLC,随便就能找到2.8V工作的蓝色LED,而且,你压根就不会看规格书,那是该LED在当前工作电流下的VF值,并不是说要到这个电压才会亮,我随便就找到你上传的这个品牌的LED的蓝灯的工作电压,你认真看看

你可以给人家传授你的经验,但不要把自己的认知当成知识传授给人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在杠什么这个直接打脸,人家是可以亮灯的,人家已经告诉你可以亮灯了
"通常普通LED灯珠最大工作电 ...

请看我在楼层#15、#16、#17、#18的回答,首先亮灯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可能需要1mA电流、也可能需要10mA 电流等等,应以照度仪为测试为准。第二、蓝色LED的电压范围,不同的厂家生产的产品,即使是同一厂家不同批次的都有可能不同,因为许多厂商只是封装厂,而不是芯片生产厂商,因此才有确认书之说。第三、打不打脸并不重要,我说过钱学森这么严谨的大家,发表论文都有出错的时候。最重要的我在楼层#18的回答,首先相信厂商的技术人员,理由是他回答错误,造成损失楼主可以投诉他,老板可以炒他鱿鱼。第四、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楼主没有提供购买产品的确认书,只凭个人的认知,相信论坛的回答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失,不能投诉我们。第五,我们都是较真之人,凭自己的认知发表自己的看法。该说的都说了,不再回复楼主和各位同仁对此问题的提问。

网友A:
本论坛不是严谨的科学论坛,按胡先生提倡办论坛的宗旨——包容、互助,无论你是本论坛的总工程师,还是本论坛的技术员,实际身份无论你是教授、研究员,还是学生、技术工人,在本论坛人人平等的。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不要学%以祖师爷身份教训其他人,可以争论,但不要攻击他人。我回帖从不主动攻击他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在楼层#15、#16、#17、#18的回答,首先亮灯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可能需要1mA电流、也可能需要10mA 电 ...

第一:不亮灯的原因不是你说的那样,错了就是错了,狡辩什么呢?
第二:你扯那么多东西干嘛,蓝色LED工作电压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这就得了,非得扯那些干嘛呢?
第三:打脸很重要,说明你在这方面不行,你不行就不要给别人传授什么所谓的知识,别把自己搞像个大师一样
第四:你调查过?你随便搜索一个RGB灯珠的规格书,有多少是你所说的3.0V-3.6V,或者是说比例是多少,什么叫规格书你不知道吗?规格书如果都不对,那还要这玩意干嘛?
这是我这一个产品的产品确认书,确认好了,就按照个规格来生产,相当于合同书,出了事就可以按照这确认书来找责任,你看一下蓝灯的工作电压是多少,而且,那是在10mA电流下的参数,并不是工作电压
除了确认书,我这还有出口的认证,你要吗?
你不回复是最好的,因为你的回复也基本没什么用,而且,对于新手来说,错误太多

网友H:
可能是 LED 串流或者单片机 IO 口漏电造成LED同时有两个或三个灯被点亮:
拆掉R7、R8看看故障是否消除,故障还在那就是LED灯板问题;如果故障消失,那就是单片机IO口没有进入高阻态(开漏模式)或者漏电,造成8550关断不严,可以改成8050(NPN三极管),采用高导通低关断的

网友I(2025-04-01):
问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白色LED到底是RGB三色混合光加磨砂玻璃,还是RGB激发荧光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问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白色LED到底是RGB三色混合光加磨砂玻璃,还是RGB激发荧光粉

都不是,白光是UV光激发三色荧光粉。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都不是,白光是UV光激发三色荧光粉。

啊哦,怪不得有些蓝紫光超标,谢谢

网友K:
三种颜色的LED的颜色电压不一样,其实反过来何必非得要3个灯一体么?分析问题的话完全可以找3个单独LED把阴极连在一起,这样更容易观测到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都不是,白光是UV光激发三色荧光粉。

UV线激发三基色荧光粉,那就意味着中村修等人发明了蓝光LED之后,有人又发明了UV激发的方法,甚至半导体发射UV线也是一项新技术发明,估计都不是我们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