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饮水机程序电路原理图

楼主:
制作出来的智能饮水机实物图如下:

智能饮水机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智能饮水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num=0;
unsigned char table[]={"0123456789"};//显示的数值
//   1602的引脚定义
sbit RW=P2^1;
sbit RS=P2^0;
sbit E=P2^2;

//报警引脚定义
sbit Q1=P1^4;
sbit Q2=P1^2;
sbit key3=P1^5;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int numm=0,nnum=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bit flag;           //温度变量
uint temp;
sbit ds=P1^3;  //温度引脚

//超声波位定义
sbit Trig = P3^7;
sbit Echo = P3^6;
u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g=0;

void delay2(uchar p)
        {
          uchar l,k;
           for(l=p;l>0;l--)
              for(k=110;k>0;k--);
        }

void delay(uchar z)
{
    while(z--);
}

//温度初始化函数
void ds_reste()
{
        ds=1;
        delay(5);
        ds=0;
        delay(80);
        ds=1;
        delay(14);
        if(ds==0)                 //判断ds总线被拉低
        flag=1;
        else
        flag=0;
        delay(20);
}

//读一位字节
bit ds_read_byte()
{
         bit dat;
         ds=0;
         _nop_();
         _nop_();
         ds=1;
         _nop_();
         dat=ds;
         delay(10);
         return dat;
}

//读一位字节
uchar ds_read()
{
        uchar i,j,k;
      for(i=0;i<8;i++)
        {
        j=ds_read_byte();
        k=(j<<7)|(k>>1);
        }
         return k;
}

//写入数据
void ds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_nop_();
         ds=dat&0x01;
         delay(6);
         ds=1;
         dat=dat>>1;
        }
         delay(6);
}

//读取温度
uint read_temp()
{
        uchar a,b;
        ds_reste();
        ds_write(0xcc);
        ds_write(0xbe);
        a=ds_read();
        b=ds_read();
        temp=b;
        temp=temp<<8;
        temp=temp|a;
        temp=temp*0.0625*10+0.5;
        return temp;
}

//写入命令1602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0;
        P0=com;
        delay2(5);
        E=1;
        delay2(5);
        E=0;
}

//写入数据 1602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1;
        RW=0;
        E=0;
        P0=date;
        delay2(5);
        E=1;
        delay2(5);
        E=0;
}

//1602初始化显示
void init()
{
    RS=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C');
                write_com(0x80+0x41);
          write_data('O');
                write_com(0x80+0x42);
          write_data('L');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data('D');
}

//温度在1602上显示出来
void display(uint tempp)
{
         write_com(0x80+0x0b);
         write_data(table[tempp/100]);
         delay2(0);

         write_com(0x80+0x0c);
         write_data(table[tempp%100/10]);
         delay2(0);

            write_com(0x80+0x0d);
         write_data('.');
         delay2(0);

            write_com(0x80+0x0e);
         write_data(table[tempp%100%10]);
         delay2(0);

         write_com(0x80+0x0f);
         write_data('C');
         delay2(0);

         write_com(0x80+0x09);
         write_data('T');
         delay2(0);

         write_com(0x80+0x0a);
         write_data(':');
         delay2(0);
if(tempp>50) Q1=0;
else Q1=1;
}

//超声波测距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1;                //算出来测距值单位是CM
         if((S>1000)||S<1||flag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按键控制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2(2);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tempchang(void)
{
           ds_reste();          //d8b20的初始化
        delay2(1);
        ds_write(0xcc);        //d8b20的数据
        ds_write(0x44);        //d8b20的数据
}

void main()
{
   Q1=1;
         Q2=1;
         EA=1;
//         IT0=1;
//         EX0=1;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R0=1;
         ET0=1;             //允许T0中断
//       TH1=(65536-5000)/256;
//         TL1=(65536-5000)%256;
//         TR1=1;
//         ET1=1;
         init();                          //1602的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1();        //显示按键值
             KEY();                         //按键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距离显示
              delayms(10);
             tempchang();    //温度开始转换
             display(read_temp());//温度显示
                 if(key3==0) Q2=0;
                 .................

原理图+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