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4017电路无法驱动LED流水灯

楼主(2024-06-13):
555+4017流水灯从论坛找的电路图,按照电路图搭建仿真图,发现无法驱动LED灯,后来把1K的电阻改为200欧姆,电路仿真成功,50K的可变电阻也可以换成500k的,这样调整电阻的阻值流水灯的显示更明显。

555 4017流水灯.rar

网友A:
Maybe you need to choose a diferent led for your simulation. The simulation will not work with the choosed led and 1K resistor because of the LED minimum current. Different leds have different minimum currents. Choose a RED LED for lower minimum current and try simulating aga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ybe you need to choose a diferent led for your simulation. The simulation will not work with the c ...

哎,都怪我英语不及格,也没上大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都怪我英语不及格,也没上大学

也许你需要为你的模拟选择一个不同的led。由于led的最小电流,模拟将无法使用选定的led和1K电阻器。不同的LED具有不同的最小电流。为较低的最小电流选择一个红色LED,然后再次尝试模拟。
翻译详解笔记
以上为机器翻译结果
重点词汇
simulation模拟仿真假装冒充
will not会要总是往往谈及将来烦劳别人做事时用命令时用意志意愿遗嘱毅力愿意决心想要希望
work with对…有效与…共事
resistor电阻器
because of因为因为,由于
minimum current最小电流
leds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体
minimum最小值,最少量,极小量最低限度〈数〉极小最低速最小的,最低的,底点的最低限度的极少的最低,至少
currents电流水流潮流气流趋向current的复数
simulating模拟模仿假装冒充装作simulate的现在分词

网友D:
单片机咁好玩,点解唔用单片机做流水灯呢。

网友E:
来了一个说英语的大哥,仰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ybe you need to choose a diferent led for your simulation. The simulation will not work with the c ...

确实,我可以把LED的通泰电流从5mA设成1mA,可以仿真通过。但仿真完成后,需要通过AD画原理图和PCB图做成成品的,我查了一下:小功率LED一般电压在1.5V~3.5V,电流20毫安左右,把电阻变小可能更符合实际的电路,谢谢你的建议。也是学生在做电路的过程中,仿真不通过,问我才仿真的,只是为了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咁好玩,点解唔用单片机做流水灯呢。

这是普通的数字电路设计,他们还没学到单片机

网友F:
首先要明确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二要明确LED的种类及工作电压。NE555的工作电压是4.5~18V,你的供电电压是3.3V,NE555不会产生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也许你需要为你的模拟选择一个不同的led。由于led的最小电流,模拟将无法使用选定的led和1K电阻器。不同 ...

沙发的英文不符合外国人所写的英文语法,我曾提议他请外国人帮他修改或者使用翻译软件译成中文,即使中文语法有问题,我们也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不知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