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单片机用adc控制pwm占空比,在要关闭的时候会闪烁?

楼主(2024-06-13):
用的是stc8g1k08a单片机芯片,用adc把0-5v的模拟信号转成pwm输出,占空比小于15%的时候会有点轻微的闪烁,所以直接在占空比小于15%的时候把它关掉,但是在那个临界的时候led会一直闪是为什么呀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define CYCLE       0x1000

AboutPwmPara        PwmPara;                        //PWM相关参数

void delay_us(int n)
{
   while (--n);
}

void delay()
{
    int i, j;

    for (i=0; i<10; i++)
    for (j=0; j<1; j++);
}
/*******************************************************************************
** 函数名称:        Main_Init()
** 函数功能:        参数初始化
** 函数参数:
**
**
** 返 回 值:        无
*******************************************************************************/
void Main()
{
        P3M0 = 0x00;
        P3M1 = 0x00;
        PwmPara.PwmCnt        =        0;                //Pwm占空比计数器
        PwmPara.PwmPercentage        =        0;
        PwmPara.PwmLast        =        0;
        TMOD = 0x00;
  TL0 = 0xa3;                                 //65536-11.0592M/12/1000
  TH0 = 0xff;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Adc_Init();
        EADC        =        1;                //开启ADC中断
        EA                =        1;
        while(1)
        {

                PwmPara.PwmNow        =        AdcPara.AdcVal/1024*100;
                if(PwmPara.PwmLast        ==        0)
                        PwmPara.PwmLast        =        PwmPara.PwmNow;
                PwmPara.PwmLast        =        PwmPara.PwmLast*0.8f+PwmPara.PwmNow*0.2f;
                PwmPara.PwmPercentage        =        (uint8_t)(PwmPara.PwmLast+0.5f);
        }
}

/*******************************************************************************
** 函数名称:        Time0()
** 函数功能:        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 函数参数:
**
**
** 返 回 值:        无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if(PwmPara.PwmCnt>100)
                PwmPara.PwmCnt        =        0;
        PwmPara.PwmCnt++;

        if(PwmPara.PwmPercentage        <15)
                {
                        PwmPara.PwmPercentage        =        0;
                        P32 = 0;
                }

        if((PwmPara.PwmCnt>0)&&(PwmPara.PwmCnt        <        PwmPara.PwmPercentage))
        {
                if(P32        ==        0)
                        P32        =        1;
        }
        else
        {
                if(P32        ==        1)
                        P32        =        0;
        }
}

adc文件

AboutAdcContrVal        AdcContrVal;                        //控制寄存器参数
AboutAdcCfgVal        AdcCfgVal;                                        //配置寄存器参数
AboutAdcTimVal        AdcTimVal;                                        //时序寄存器
AboutAdcPara        AdcPara;                                                        //ADC相关参数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函数名称:        Adc_Init()
** 函数功能:        初始化
** 函数参数:
**
**
** 返 回 值:        无
*******************************************************************************/
void Adc_Init(void)
{
        AdcContrVal.AllVal        =        0;
        AdcCfgVal.AllVal                =        0;
//        AdcTimVal.AllVal                =        0;
        AdcPara.ConvertCnt        =        0;                                                                        //连续转换次数计数器
        AdcPara.AdcVal                        =        0;                                                                        //ADC转换值

        AdcContrVal.ControlPara.Adc_Power        =        1;                                                //打开ADC电源
        AdcContrVal.ControlPara.Adc_Chs                =        ADC_CHS_P55;        //选择ADC引脚
        AdcContrVal.ControlPara.Adc_Start        =        1;                                                //开启ADC转换
        AdcCfgVal.ControlPara.Speed        =        0x0f;                                                                //将ADC系统时钟设定为SYSclk/2/16
        AdcCfgVal.ControlPara.Resfmt        =        1;                                                                //将ADC转换结果右对齐
//   ADCTIM = AdcTimVal.AllVal;                 //设置 ADC 内部时序
   ADCCFG = AdcCfgVal.AllVal;                         //寄存器赋值
   ADC_CONTR = AdcContrVal.AllVal;         //寄存器赋值
}

/*******************************************************************************
** 函数名称:        Adc_Isr()
** 函数功能:        ADC转换中断处理函数
** 函数参数:
**
**
** 返 回 值:        无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if(AdcPara.ConvertCnt        >=        CONVERT_TIMES)
        {
                AdcPara.ConvertCnt        =        0;
                AdcPara.SunVal                        =        0;        //ADC转换值
                for(AdcPara.Temp=0;AdcPara.Temp<CONVERT_TIMES;AdcPara.Temp++)
    {
                        AdcPara.SunVal        +=        AdcPara.ConvertVal[AdcPara.Temp];
                        AdcPara.ConvertVal[AdcPara.Temp]        =        0;
    }
                if(AdcPara.SunVal        !=        0)
                        AdcPara.AdcVal        =        AdcPara.SunVal/CONVERT_TIMES;
                else
                        AdcPara.AdcVal        =        0;
        }
        AdcPara.ConvertVal[AdcPara.ConvertCnt]        =        ADC_RES*256 + ADC_RESL;
        AdcPara.ConvertCnt++;
        AdcContrVal.ControlPara.Adc_Flag        =        0;        //中断标志位清0
        AdcContrVal.ControlPara.Adc_Start        =        1;        //开启ADC转换
        ADC_CONTR = AdcContrVal.AllVal;                                 //寄存器赋值
}

完整代码

网友A:
程序没处理好吧?关闭就无输出了,闪烁是程序处理的问题。

网友B:
为啥要用定时器来模拟PWM?估计低于10%闪烁是频率不够,毕竟定时器模拟的。关了还一直闪你都分析出原因了,AD在临界值。可以在关了之后加个标志,然后判断高于临界值多少再打开。还有主函数没判断AD转换完成直接用AdcPara.AdcVal这个值感觉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用定时器来模拟PWM?估计低于10%闪烁是频率不够,毕竟定时器模拟的。关了还一直闪你都分析出原因了, ...

天呐真的可以了,大神你好厉害。这个程序是之前的同事写的,我们总工让我把低于10%的时候直接关了,所以我就没改其他的,那除了定时器还可以用什么模拟PWM呀,这个在10%到15%的时候还有点轻微的闪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呐真的可以了,大神你好厉害。这个程序是之前的同事写的,我们总工让我把低于10%的时候直 ...

我是菜鸡,我想法是这单片机应该有PWM外设吧?实际有没有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鸡,我想法是这单片机应该有PWM外设吧?实际有没有我也不清楚

好的 感谢大神 那我再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