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单片机+7796U驱动TFT液晶屏幕闪烁?

楼主(2024-06-13):
使用GD32F303系列的芯片,7796U驱动TFT液晶显示,想制作一个简单的数字万用表,进行测试;目前文字、字符、数字、按键都可以正常使用,设计到按键切换后显示测试数据,但会出现屏幕闪烁的现象,这种现象应该如何解决;其中代码加入了清屏函数,没了清屏函数,字会出现叠加现象。显示的内容如下,但是其中显示的汉字字符会出现闪烁的情况。

网友A:
“汉字字符会出现闪烁”、没有代码不好说,
盲猜是因为你不停地刷新汉字了。
一般来说,固定字符没必要反复刷新显示的。
如上图中的电压、频率可以调显一次就行,要刷新的只有对应的数值。
“没了清屏函数,字会出现叠加现象”,如果显示同样的字符、同样的坐标是不会有叠加现象的

网友B:
怕是屏幕刷新率不够,每次刷屏都能被肉眼捕捉到以起到闪烁的效果。一般屏幕不是都支持局部刷新吗,你直接清屏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字字符会出现闪烁”、没有代码不好说,
盲猜是因为你不停地刷新汉字了。
一般来说,固定字符没必要反 ...

是的,加了清屏函数,相当于不断的重写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是屏幕刷新率不够,每次刷屏都能被肉眼捕捉到以起到闪烁的效果。一般屏幕不是都支持局部刷新吗,你直接清 ...

主要是想设计出一个数字万用表,按键按下后可以切换到功能里,每个功能界面显示内容还不一样,就加入了清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