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电压时的分压电阻用的很大,为什么?

楼主(2024-06-13):
我看万用表的测量电压的分压电阻都是上M了,为什么取这么大的值?

网友A:
应该是高阻抗不会影响电路的电压吧

网友B:
还有如果是用电池供电,可以减少功耗。

网友C:
被测电路是源,戴维南定理等效画图可以看出,测量仪表电阻越大对被测电路影响越小(分压)。

网友D:
测量电压,输入电阻越大越好,上G欧更好,这样对被测电压影响小。
举例:假设有一个10V电压源内阻为10K,用10M内阻的电压表测量可得9.990V,用1M内阻的电压表测量可得9.900V,用100K内阻的电压表测量可得9.091V。
所以,内阻的影响明白了吧?

网友E:
上M的还是低档货,高档万用表都上G。

网友F:
分压电阻越大,对测量的电路影响越小。

网友G(2024-09-25):
这不初中知识内阻分压吗?10MΩ>>1KΩ,万分之一,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