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缺相为什么会导致电流过大

楼主(2024-06-13):
因为芯片一排引脚忘记焊了,导致无刷电机缺相,从而电流过大,导致电机无法启动,为什么缺相就会导致电流过大呢?

网友A:
电流过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励磁磁场不均匀:当无刷电机缺相时,部分线圈没有励磁,导致磁场分布不均匀。这会使得转子在运行时受到非对称的力,使得电流增大。

2. 转子位置误差:缺相可能会导致控制系统无法准确测量和控制转子位置,从而引起误差。这样就可能需要更多的电流来弥补误差并继续正常工作。

3. 热失控:由于无刷电机在运行过程中需要持续地进行换相操作,如果出现缺相情况,可能会导致某些线圈过载工作而产生过热现象。为了保护线圈不受损坏或起火等危险情况发生,控制系统通常会提高供给的电流以抵消这一影响。

网友B:
缺相不转,堵转,等于是电机线包短路没产生反电动势,电流自然变大,

网友C:
如果是没有软件的驱动芯片驱动,缺相了,就会有一相是一直通电的,对于电感来说,这就是短路,电流自然就大了
如果是单片机软件驱动,可能是没有防堵转程序,软件一直没法检测到转相信号,也就没有转速了,如果再有PI控制,那PWM的占空比就会一直增加,电流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