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将单片机P1.4~P1.7上的4个开关状态反映在P1.0~P1.3引脚控制的4个发光二极管上

楼主(2024-06-13):
1.1 打开Proteus软件,选择AT89C52单片机芯片进行画图
打开Proteus软件:启动Proteus软件并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选择AT89C52芯片:在元件库中搜索并选择AT89C52芯片,然后将其放置在工作区中。
连接开关和LED:
将开关S0到S3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P1.4到P1.7引脚。
将发光二极管LED0到LED3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P1.0到P1.3引脚。
确保每个LED都有一个限流电阻(通常使用330欧姆)。
将开关的另一端连接到GND(地)。
将LED的另一端连接到VCC(电源)。
1.2 编程将P1.4~P1.7上的4个开关状态反映在P1.0~P1.3引脚控制的4个发光二极管上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  )                                         //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0; i<255; i++)
        for(j=0; j<255; j++);
}
void  main(  )                                //主函数
{
    while (1)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temp
        P1=0xff;     //P1口低4位置1,作为输入;高4位置1,发光二极管熄灭
        temp=P1&0xf0;                //读P1口并屏蔽低4位,送入temp 中
        temp=temp>>4;           //temp内容右移4位,P1口高4位移至低4位
        P1=temp;                // temp中的数据送P1口输出
        delay();
}
}1.3 运行代码,查看效果
编译代码:使用Keil或其他编译器编译上述代码,生成HEX文件。
加载HEX文件到Proteus:
在Proteus中选中AT89C52芯片,右键选择“Edit Properties”。
在“Program File”字段中加载生成的HEX文件。

Proteus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