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佬指导,解决原理图仿真失败 Proteus找不到XM-04

楼主:
小白不懂,Proteus找不到XM-04
就用立创了然后立创仿真我有问题,仿真没有电源电池。都连上了然后还是弹出没有电压源。

实在不懂,就大佬指教

网友A(2024-06-14):
这种图,是没法仿真的。就不要花心思在仿真上面了。

网友B:
XM-04是藍牙模塊吧?
Proteus是沒有这个模块的仿真模型的
直接用虚拟终端来模拟

网友C:
这画图风格,咋和我这么像呢,离散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