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三个问题

楼主(2024-06-14):
1.单片机flash程序存储器8K大小是是个什么概念
2.单片机flash程序存储器是RAM还是ROM
3.下图中的“内部DATA RAM”和“大容量扩展SRAM”是什么

网友A:
学习都不要看书吗?

网友B:
flash就是装着运行代码的容器; flash是偏向于ROM的, 属于掉电可以保持信息的器件.
ROM就是只读存储器, 这种器件现代已经很少使用了.
内部RAM, 就是指单片机片内的随机存储器.
大容量扩展RAM, 就是指单片机片内的xdata部分的随机存储器.

以上内容是最基本的51单片机的一些概念, 可以找相关的51单片机的学习资料看下, 加深了解.

网友C:
1.8k就是8*1024字节,一般小程序足够了。2.是ROM。3.都是RAM,程序运行时用的。

网友D:
关于51单片机的三个问题的解答如下:

### 1. STC8G1K08单片机Flash程序存储器8K大小是个什么概念
STC8G1K08单片机的Flash程序存储器有8KB大小。这表示该单片机有8KB(8192字节)的非易失性存储空间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对于一个8位单片机来说,8KB的程序存储空间足以容纳大量的代码,适合用于中小型嵌入式应用。

### 2. STC8G1K08单片机Flash程序存储器是RAM还是ROM
STC8G1K08单片机的Flash程序存储器属于ROM(只读存储器)的范畴,但具体是Flash ROM。这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断电后数据不会丢失。Flash存储器可以被擦除和重新编程,多用于存储固件和应用程序代码。

### 3. 下图中的“内部DATA RAM” 和“大容量扩展SRAM” (XDATA) 是什么

- **内部DATA RAM**:
  - 这是单片机内部的随机存取存储器(RAM),用于存储临时数据、变量和堆栈信息。它是易失性的存储器,掉电后数据会丢失。
  - 在51单片机架构中,典型的内部DATA RAM包括128字节或256字节的地址空间。STC8G1K08的内部DATA RAM用于快速存取操作的数据存储。

- **大容量扩展SRAM(XDATA)**:
  - **XDATA**(External Data Memory)指的是外部扩展的数据存储空间。许多51单片机可以通过外部总线连接额外的SRAM,提供更多的数据存储空间。
  - XDATA可以是外部接入的SRAM,也可以是单片机内部的大容量SRAM区域,但它们的访问方式与内部DATA RAM有所不同,通常通过MOVX指令进行读写。
  - 扩展SRAM(XDATA)用于需要大量数据处理的应用,当内部DATA RAM不足以存储所有数据时,通过XDATA进行扩展。

### 综上所述:
- **Flash程序存储器(ROM)**:用于存储固件和程序代码,非易失性,8KB大小。
- **内部DATA RAM**:用于存储临时数据和变量,易失性,通常是128字节或256字节的地址空间。
- **大容量扩展SRAM(XDATA)**:用于扩展数据存储空间,易失性,通过MOVX指令进行访问,可以是外部接入的SRAM或者单片机内部的大容量SRAM区域。

理解这些存储器的类型和用途,有助于在编写和优化单片机程序时更好地利用硬件资源。

网友E:
闪存不是 RAM 或 ROM。与 ROM 一样,闪存在断电后仍会保留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51单片机的三个问题的解答如下:

### 1. STC8G1K08单片机Flash程序存储器8K大小是个什么概念

谢谢解答!

网友F:
楼主需要系统的听课,就是大学老师讲解的那种。还好厂家免费提供教学视频,福利啊

网友G:
楼主真想学单片机,找一本课本来系统学学吧,否则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下面怎么写程序呢?

网友H:
同意9#的看法,如果对于8K都没有什么概念的话,说明你的基础还是要多加学习的
如果再讲解RAM之类的,那就不是一个帖子就能说得明白的了

网友I:
1、8K指的是存储器的容量,其中K表示千字节(KB),即8K = 8 * 1024 = 8192字节。2、ROM 3、“内部DATA RAM”是单片机内部集成的RAM,用于临时数据存储;“大容量扩展SRAM”则是通过外部扩展方式增加的SRAM容量,用于满足更大数据存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