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一下上位机应该跟单片机的哪个引脚连接呀

楼主(2024-06-14):
芯片用的是stc8g1k08a sop16的,如果单片机只发送数据到上位机中,应该连接哪个脚嘞,我看数据手册的引脚说明,它串口1的发送脚和接受脚就分别有三个,还有一个串口2的发送脚和接受脚,另外如果用pca模拟串口或者是定时器模拟串口又该接哪个引脚嘞

网友A:
P30,p31为串口1默认引脚,如果上位机可以给单片机更新程序,那么便可以是使用,如果是单纯的传输数据,可以使用串口2

网友B:
这些串口引脚都是复用引脚,不过要成对使用,也就是如果你用P3.0,同时就要用P3.1,至于用哪对,要在程序上进行设置体现。双串口也可以实现,但都要在程序进行设置体现

网友C:
下载程序必须3.0 3.1  通信用串口1  串口2 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载程序必须3.0 3.1  通信用串口1  串口2 都可以

说得对,如果无特殊要求,我都是用串口一,P30,P31

网友E:
看手册中下载程序的章节,有电路。

网友F:
STC单片机有带“U”的可以直接连接电脑USB,不用任何转换电路,
比如STC8H2k08U,具体用法请看手册。

网友G:
要学会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这是学单片机必须要会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单片机上有几个串口,再通过串口与上位机通讯就可以了
对于STC8G来说,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推荐你用串口1,可以通过STC的下载器直接与电脑调试

网友H:
如果单片机只发送数据到上位机中,只接串口的发送端就可以了,例如P3.1,调试程序时经常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