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做拼版复制粘贴时,铺铜逻辑有问题

楼主(2024-06-14):
Altium Designer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GND铜把我的VCC铜切断了。20个里面有9个被切断。

我改成这样也不行

我改成这样也不行

楼主:
用的特殊粘贴

网友A:
AD有拼板的功能,直接用拼板就行了

网友B:
用特殊粘贴时,不要选重新铺铜。不然你无法控制哪个网络先铺铜,先铺的就会把后铺的阻断了。

网友C:
其中一片保留线路,剩下的画出外形就可以。

网友D:
拼板我一般其他板不放东西,只画拼板外形,等他们PCB厂工程在gerber文件复制粘贴,你这样搞容易错不说,还非常吃电脑配置

网友E:
拼版推荐用AD自己的工具,新建一个PCB,然后 放置,拼版阵列的方式 随便你怎么折腾,而且,修改了原PCB,这个会自动更新不用重新复制粘贴,也不用考虑元件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拼板我一般其他板不放东西,只画拼板外形,等他们PCB厂工程在gerber文件复制粘贴,你这样搞容易错不说,还 ...

拼版只画一片,其他只画边框也可以吗,没有其他需要操作的地方了吗。我刚刚上班没多久,看网上教程,没看到过这种,谢谢大佬

网友F(2024-08-02):
特殊粘贴时,不要选重新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