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洗衣机控制系统设计 kill程序加proteus仿真图该怎么做,有什么指导吗?

楼主(2024-06-14):
谢谢大家
1.        单片机洗衣机控制系统设计
设计内容:
1)        用直流电机的转速表征三种不同洗衣方式,弱洗、强洗、漂洗;
2)        用三个独立按键设置待洗衣物的不同洗涤方式。
丝质衣服: 漂洗 定时(A组:50S;B组:20S)
棉质衣服:弱洗(A组:50;B组:40S);强洗 5分钟;漂洗(A组:60S;B组:50S);
化纤衣服: 强洗 4分钟;漂洗 2分钟;
3)        定时时间到,蜂鸣器报警提示。

网友A:
你先动手写个基本的程序,
1、能实现各个部分的驱动
2、然后实现逻辑。
不能光靠想

网友B:
我也觉得你需要先写各个模块的程序
比如定时器
电机控制
按键等
上面几种模式无非就是对电机转速和定时时间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