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看一下这个报警电路板是单片机吗?

楼主(2024-06-14):
有一个报警板,共有八路报警系统,今天有一路报警只有二极管报警灯亮没有闪烁,正常应该闪烁输出报警,然后复位才能消除报警。现在出现了只有红灯亮,没有闪烁,大报警信号没有输出。想换一个板子试试但是一模一样的板子,八路输出功能不一样。正常应该是常开,闭合报警。不知道这个是通过程序设置的吗?有没有懂的,板子上有个电话,也没有打通。

网友A:
这肯定是程序控制的,至于为何这样得问设计者了,这个方案有点太老了,如果还在正常出货,可以重新开发了。

网友B:
本来就可以分路或分区设置报警方式,二十年前就有这些功能,需要看看说明书

网友C:
中间28条腿的就是单片机。

网友D:
确实是单片机控制的,只有一路出问题的话维修就是了,单独观察一路的输出,最可能出现故障的就是光耦了,把那路出现故障的光耦更换了试一下

楼主:
今天联系上了板子的发行者,给了设置方法。重新设置了一下就行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单片机控制的,只有一路出问题的话维修就是了,单独观察一路的输出,最可能出现故障的就是光耦了,把 ...

不是光欧坏了,是设置不知道怎么变化了。以前的设置的报警状态,现在自动改成了非报警状态,联系了板子开发者,告诉了调整方法,调整以后又正常了

楼主:
这个单片机芯片型号加密了

网友E:
是单片机控制的,只是版本太老了,应用张纸贴住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单片机控制的,只是版本太老了,应用张纸贴住的就是

芯片型号被磨了去了,大家说一下能根据外形或者功能,找出这个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芯片型号被磨了去了,大家说一下能根据外形或者功能,找出这个芯片的型号吗

比较老,没有晶振,SDIP28,8脚GND,看起来像ATMEGA48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较老,没有晶振,SDIP28,8脚GND,看起来像ATMEGA48一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比较老,没有晶振,SDIP28,8脚GND,看起来像ATMEGA48一类的。

我觉得PIC系列单片机可能性大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PIC系列单片机可能性大点!

PIC的没用过,不过我知道用PIC的很多,倒是很有可能。

网友G:
28脚DIP芯片上贴有版本号的标签,看起来像是一台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