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4-06-14):
买了一个设备带红外解码功能,但是不知道这个功能到底能干什么?有什么用呢个?大家来说说

网友A:
得到红外遥控器的键值。

网友B:
这种设备电视和空调维修使用。

网友C:
接收红外遥控的码值,然后可以根据码值复制至程序中进行键定义,从而实现板子按键红外波形输出对操控物进行控制

网友D:
可以解出红外遥控编码值,用于判断编码类型,可以用单片机做一个代替。

网友E:
这个功能可多了:
可以分析遥控器的协议;
可以测试遥控器有没有坏;
可以复制遥控码到电脑、或另一个遥控器上;
可以结合单片修改用户码做成私有的遥控器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能可多了:
可以分析遥控器的协议;
可以测试遥控器有没有坏;

高手,但是我啥也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