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数字电路八路彩灯控制器的彩灯亮灭顺序更改?

楼主(2024-06-14):
现在的亮灭顺序是先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然后全亮全灭,我想让电路改成另外一种显示方式 ①先奇数灯依次灭 ②再偶数灯依次灭 ③再由L0到L7依次灭 ④显示间隔0.5S,1S可调。

网友A:
那就要改灯前的与门把奇偶分开成组进行控制,Y0控制奇Y1控制偶Y2控制合成全部,3个输入端1个输出端这样的组合逻辑控制011、101、110输出0、0、1,138的加法或减法选一个,改动的基本思路,至于时间可调则在上部160做修改。

网友A(2024-12-02):
今天大概兴致,弄了一个类似的,你这个还没研究过。使用74LS系列芯片,设置一个开关控制八个彩灯的系统。该系统需要有以下功能。1,有一个控制开关,当开关启动时,八个灯依次点亮,且保持只有一个灯在亮,其余的熄灭。2,八盏灯一次点亮之后依次熄灭,且每次只有一个熄灭,其余保持点亮。3,八盏灯熄灭之后,同时亮起,再同时熄灭,循环4次,再回到初始位置。给出设计原理与接线图与所需要的芯片和现关电子元器件。

或许什么时候性质再说。

网友A:
今天大概有点兴致,先分析一下原有电路功能,193是加减法计数器,确实可以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二进制形式输出,138译码器配合与门可以实现唯一亮流水(与门公共端接高电平),配合138的控制也能实现全亮全灭功能(与门公共端接高低电平变化),但是,新的要求是奇数和偶数依次熄灭也就是说初始要全亮(能做到)但是依次熄灭却无法实现,我上面的荔枝只能做到唯一亮和唯一熄灭,因此,要用138实现新功能逻辑上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无法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