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学习51单片机?

楼主(2024-06-14):
谢谢大家

网友A:
建议直接去b站找教程,一边看教程一边看书,看一部份就用这一部分做一些小的实验仿真,然后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做个比较复杂的项目,其实51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首先要有一本书。然后有个板子和软件

网友C:
有人指导,事倍功倍。自学耗时耗力。

网友D:
自学的话可以去B站找找教程看下理论,后面找一些项目跟着做,实践一下。

网友E:
我看很多人看郭天祥的教程以及买他们配套的开发板

网友F:
可以去b站上看一看对应的视频,一般的教学up主用的板子网上都有卖的,可以买块板子跟着视频学,学会基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G:
STC的我都是从姚总那边学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网友H:
学习51单片机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过程,它是一种常见的微控制器,在嵌入式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以下是一些步骤,帮助新手入门51单片机:  1.  **基础知识准备**:          *   电路原理:了解电路基础,如电路元件、电路符号、电路分析等。     *   数字逻辑:51单片机是基于数字逻辑设计的,因此了解数字逻辑电路、逻辑门、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等基础概念很重要。     *   计算机原理:了解计算机组成、存储器、输入输出、CPU、指令系统等基础概念。 2.  **C 语言编程**:          51单片机主要使用C语言进行编程,因此熟悉C语言的基础语法和编程技巧非常重要。建议从C语言入门,学习基本语法、数据类型、运算符、控制结构、函数、数组、指针等知识。      3.  **51单片机基础知识**:          *   51单片机系列:了解51单片机系列(8051、8052、8031等)的特点、架构、寄存器、指令系统等。     *   51单片机开发套件:了解51单片机开发套件(如Keil uVision、IAR Embedded Workbench)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   51单片机硬件接口:了解51单片机的硬件接口,如GPIO、SPI、I2C、UART等。 4.  **51单片机编程实践**:          *   基础实验:学习51单片机的基础实验,如LED闪烁、按键控制、七段数码管显示、串口通信等。     *   进阶实验:学习51单片机的进阶实验,如DS1302时钟、DHT11温湿度传感器、MAX7219数码管驱动、I2C通信等。     *   项目实践:参与或实现一些51单片机项目,如智能家居、智能车载、工业控制等。 5.  **51单片机进阶学习**:          *   嵌入式操作系统:学习51单片机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如FreeRTOS、uC/OS-III、RTX等。     *   硬件描述语言:学习51单片机的硬件描述语言,如Verilog、VHDL、SystemC等。     *   数学模型:学习51单片机的数学模型,如MATLAB、Simulink、Mathcad等。  最后,建议多参与各种51单片机相关的项目和比赛,积累实践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网友I:
建议看视频,边看边学,做好自己买个单片机

网友J:
①基础知识学习:
了解计算机体系结构、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的基本原理。
学习编程基础,尤其是C语言,作为单片机编程的主要语言。
2选择单片机和学习开发环境:
选择适合初学者的单片机型号,如Arduino、stm32、51单片机等。
安装并学习使用单片机的集成开发环境(keil)、编译器和调试工具。
3基本实验和项目:
从简单的LED闪烁、按钮输入等实验开始,熟悉编写、编译和下载代码的流程。
逐步挑战更复杂的项目,如温度传感器、电机控制等,以应用所学知识。
④深入学习与实践:
学习更深入的主题,如通信协议 (UART、I2C、SPI)、传感器接口、中断处理等。
开始设计自己的项目,考虑硬件连接、代码编写

网友K:
b站江科大

网友L:
先简单看下C语言的语法,然后买个开发板照着教程敲代码,期间不断的学习C语言

网友M:
对于单片机初学者来说,编程练习是关键。

网友N:
哔站有比较细致的教学课,可以跟着课下载keil和proteus等仿真软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套系统板。然后就是做好笔记多实践

网友O:
自己多敲就会了

网友P:
可以通过b站 学点简单练手的小东西

网友Q:
是学生的话可以通过社团找找学长,自己买板子,从网上找课程

网友Q:
是学生的话可以加社团,有问题可以请教前辈,要自己买开发板,从网上找课程

网友R:
可以加社团,会有老师带的,而且还有免费的单片机操作,另外最好准备本书更容易上手,多看b站教学视频自学也很简单的

网友S:
以前用金沙滩的51开发板入门的,感觉比较规范,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T:
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然后试着编写一些小程序(LED、数码管显示、按键控制、定时器应用等),然后再学习外设开发

网友U:
建议去b站找教程,边看教程边看书,看一部份就用这一部分做一些小的实验仿真.

网友U:
建议去b站找教程,边看教程边看书,看一部份就用这部分做一些实验仿真。

网友V:
1。哔哩哔哩有一部分教程可以先学习大概的软件操作和程序组成,其次就是上手学几个简单的项目,从最基础的开始,研究一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