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扇降压使用好处多

楼主(2024-06-14):
盛夏到来电扇又成必备之物,夜间常开又感觉速度太快,用变压器降压到172V,利用电扇原来的3档调速功耗分别为19,25,33瓦。(电扇最慢档19瓦已经开机启动不了了,转动起来可以运行下去)。19瓦可以夜间常开。(功率测量值为变压器输入功率)

网友A:
    首先不清楚你使用降压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因此不谈这一部分。但从你展示功率显示设备来看,目前市场销售此类产品绝大多数是使用单片机采集电流和电压,它们的乘积作为其输出功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是真正功率计。市场上利用CBBC电容节电展示也是使用这种功率计。真正意义功率计的测量设备一是电度表,二是专业的功率计。理由是你所展示功率设备可能包含了无功功率电流,而真正意义功率计不包含无功功率电流。检测方法使用专业的功率计(它类似钳式交流万用表)测量,若值与你测量结果相同,恭喜你所买功率显示设备是真正意义功率计;若值比你测量结果小,你所买功率显示设备不是真正意义功率计。   由于不清楚你使用降压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和你所买功率显示设备是否是真正意义功率计,电扇降压是否有好处就没有依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清楚你使用降压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因此不谈这一部分。但从你展示功率显示设备来看,目前市场销售 ...

这种数显功率插座功率显示的单位是“瓦”,应该是有功功率吧?实际用电阻负载比对也是正确的。它显示的有功功率和非电阻负载准确度不得而知(条件所限无法比对)(和转盘式电度表比对也出入不大)。转盘式电度表过去可是有功功率收电费的标准计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清楚你使用降压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因此不谈这一部分。但从你展示功率显示设备来看,目前市场销售 ...

从定性的角度考虑,电扇降压使用,输入功率应该是减小?这个一般没问题吧?这三档数值的大小不能反映有功功耗吗?我没有确凿的根据说数值准确,但功耗高低是可以相信的吧?

网友B:
某淘有风扇直流电机 无级调速多慢都行 再用单片机写个程序 定时几点开几档 几点关闭

网友C:
建议 直接上直流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清楚你使用降压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因此不谈这一部分。但从你展示功率显示设备来看,目前市场销售 ...

这是此类插座的说明书,已经明确“有功功率”,我捉摸他不会差太多吧?误差大小另当别论,基本性质不会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淘有风扇直流电机 无级调速多慢都行 再用单片机写个程序 定时几点开几档 几点关闭

普通电扇用双硅调速也是可以的,但有时有噪音(和不同电扇有关)用单片机定时开,关,并控制几当位置,我不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此类插座的说明书,已经明确“有功功率”,我捉摸他不会差太多吧?误差大小另当别论,基本性质不会差 ...

我在网上买过类似插座,使用功率计测试后,退货。原因是它的测量结果比功率计大20%。你购买是否是同类产品,不能下结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功率计采用交流有效值转换芯片,ADC的位数高等等。
一分钱一分货,天下不会掉馅饼。20%误差我不能承受,因此才退货并承担了运费。

网友D:
不知道真真的意义在哪里!省电吗!好像不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数显功率插座功率显示的单位是“瓦”,应该是有功功率吧?实际用电阻负载比对也是正确的。它显示的有 ...

交流电风扇大多数使用鼠笼式交流电机,高档交流电风扇使用永磁无刷电机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鼠笼式交流电机属于电感设备,功率因数较小,“节电器”使用CBB电容——无极电容,实现了功率因数补偿,降低了线损和提高了功率因数,表现老式转盘电度表转得慢。若家庭只有一台风扇这种设备使用这种“节电器”的确省电,然而现代家庭还有容性负载设备,使用这种“节电器”容易出现过补偿现象,全屋设备变成容性负载,增加了线损。“节电器”的花费,加速供电线路老化,又不省电。...... 客观地讲这种“节电器”对电动自行车的续航有点作用。
换句话说,现代家庭不只一个用电设备,不能以一个设备省电来衡量全屋省电。另外这种省电方式是否影响其他设备,例如手机、电脑等设备的正常使用。等等。

网友E:
这是玩了一辈子的手动编程大湿额,电气编程技术就免谈了,别误导新人就行,就让他玩开开心心就够了

网友A:
  从事高压无刷电机驱动器开发过程中,接触过西方的技术大咖,他们做任何事情比较认死理,一个例子是我们在调试超大功率无刷电机,吊车把电机吊起来,下班时间到了,他们却离开了。另一个是他们上班从不迟到。编程他们使用汇编语言。矢量网络仪使用前亲自做校准,就连LCR测试仪每次使用前都做校准,仪器的表针测量前先使用丙酮擦拭,再用酒精擦拭。工作带手套,关键数据使用笔记等。这对于我们来说,开始认为是古板。真正的技术大咖对人谦虚礼貌,喜欢做教师爷,都是半瓶醋。我接触的印度技术大咖,打破了国人的认知,他们的数学和编程十分的严谨。
    养成好习惯比什么都好,例如学英语发音错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纠正。校训不同,培养出来学生不同。想成为一个合格工程师国外的经验是至少需要工作一万小时。
   我朋友的孩子学电子工程,大专毕业后告诉他爸电子工程相当容易,他爸对他叔叔说,你搞了将近一辈子的电子工程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你念研究生简直是花冤枉钱。无知者无畏。

网友A:
另,不要动一动打翻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等。试想如果真是如此,国内家电生产厂商的技术工程师不如一个初学者。他们的检测设备都是摆设。自己把玩一点没有问题,就怕他当真做成产品销售,损失不是说说而己。

网友F(2024-07-16):
串接一个吊扇电容式调速器,轻松实现9档调速,极具性价比,真香。

楼主(2025-04-09):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买过类似插座,使用功率计测试后,退货。原因是它的测量结果比功率计大20%。你购买是否是同类产 ...

我用纯电阻负载(电烙铁,电饼铛,电热壶灯)测试功率显示误差不大,符合欧姆定律,电功率果实。对于荣幸,感性负载(开关电源,电动机,电扇等)感觉误差不大。(和老式电度表比对),目前认为功率显示插座的功率显示还是可以相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清楚你使用降压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因此不谈这一部分。但从你展示功率显示设备来看,目前市场销售 ...

“”电扇降压是否有好处就没有依据了。”------------------------------不管33,25,19是不是有功功率,数值大小的差别可不可以定性的反映有功功率的大小差别?我觉得是可以的。19比25省电,25比33省电您不会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玩了一辈子的手动编程大湿额,电气编程技术就免谈了,别误导新人就行,就让他玩开开心心就够了

哈哈哈哈我只知道33大于25大于19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