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收到的数据处理问题 字符0(十六进制)如何转换成数字0

楼主(2024-06-14):
如何将串口收到的字符0(十六进制)转换成数字0

网友A:
加0x30或是‘0’就可以了,即0x00+0x30=0x30,对应ASCII码就是字符0

网友B:
接受字符用'0'其他字符看我回复的贴子,发生值直接0就可以。这是昨天刚做好的荔枝把甲机的四个按键的二进制发送乙机并用数码管十进制显示。

网友C:
您这个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