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ISP单片机程序下载失败原因

楼主:
请教,使用STC-ISP下载程序,有没有大师指点一下原因。

15W408AS-35I-SOP28芯片
程序可以下载,也可以正常用,就是在下载到最后,正在设置硬件时,提示下载失败,问题出在似乎不能更新硬件
排除:
1)芯片问题,每个芯片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2)串口问题,写同一个芯片SOP20封装的正常。
3) 程序问题,同样程序写到SOP20封装的芯片没有报错。

网友A(2024-06-15):
使用最新版本的STCAI IAP试试。

网友B:
就是芯片问题,我用过一批LQFP44的15F2K32,也有这个问题,在线下载无法设置硬件。后来使用离线下载就能正常完成。后面再买的芯片就正常了,口罩期间,苏州那边没货,在某一个宝上买的,一个北京的,说是自己用 的,剩余库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芯片问题,我用过一批LQFP44的15F2K32,也有这个问题,在线下载无法设置硬件。后来使用离线下载就能正 ...

你无法设置硬件,下进去的程序可以正常用吗,我的下进去的程序是可以正常用的。就是担心有什么隐患。

网友D:
新的ISP软件对老芯片貌似不太友好~~
手上有几个89C52RD的,10+年前买的,现在用V6.91N下载是也不顺溜了,偶尔出错,用上早期的6.82版,却没毛病。。同样的MCU板、同样的串口下载小板,不同版本的ISP软件,却有不同的体验效果。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下载失败的事,找各种原因,怀疑下载设置,怀疑PCB虚焊,等等,后来换了一块MCU,问题解决了,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到底是我焊接虚焊,还是芯片有问题,我每次只买2-3块芯片,每次不一定是在一家买的,没法确定,现在我只买一家的货,基本不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无法设置硬件,下进去的程序可以正常用吗,我的下进去的程序是可以正常用的。就是担心有什么隐患。

默认的参数,不设置也可以的。但是不放心啊。先把代码下载到下载器里面,然后使用离线下载,就OK了。那一批都那样用的。

网友F:
把下载串口最高波特率改小到19200以下,可以解决大部分下载失败问题

网友G:
从你的提示看, 在下载时,把最高波特率设置为 9600 应该能成功。原因应该是你的下载连接线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芯片问题,我用过一批LQFP44的15F2K32,也有这个问题,在线下载无法设置硬件。后来使用离线下载就能正 ...

换了一批芯片就可以了。不排除别的问题,但芯片肯定也是有问题的。遇到该问题的老兄建议换一批芯片试试。

网友H:
我也遇到同类的问题,显示下载失败,但实际上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