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芯片AD9851用来分频 怎么计算有多少个频率能够落在1.7M±10%范围?如何计算?

楼主(2024-06-15):
DDS芯片AD9851用来分频  怎么计算有多少个频率能够落在1.7M±10%范围?如何计算?

网友A:
为了计算AD9851 DDS(直接数字合成)芯片在1.7MHz ±10%范围内的可实现频率数量,需要了解DDS芯片的工作原理和输出频率的计算公式。AD9851的输出频率由以下公式决定:

𝑓
𝑜
𝑢
𝑡
=
𝑀
×
𝑓
𝑐
𝑙
𝑜
𝑐
𝑘
2
32
f
out

=
2
32

M×f
clock

其中:

𝑓
𝑜
𝑢
𝑡
f
out

  是输出频率
𝑀
M 是32位的频率控制字
𝑓
𝑐
𝑙
𝑜
𝑐
𝑘
f
clock

  是DDS芯片的时钟频率
为了计算出多少个频率能落在1.7MHz ±10%范围内,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步骤:

确定目标频率范围:
1.7MHz ±10% 的范围为:
1.7
MHz
×
(
1
±
0.1
)
=
[
1.53
MHz
,
1.87
MHz
]
1.7MHz×(1±0.1)=[1.53MHz,1.87MHz]

计算M的范围:
对于每个目标频率
𝑓
𝑡
𝑎
𝑟
𝑔
𝑒
𝑡
f
target

  ,计算对应的频率控制字
𝑀
M 。
𝑀
=
𝑓
𝑡
𝑎
𝑟
𝑔
𝑒
𝑡
×
2
32
𝑓
𝑐
𝑙
𝑜
𝑐
𝑘
M=
f
clock

f
target

×2
32

确定频率范围内的M值:
计算1.53MHz和1.87MHz对应的
𝑀
M 值,得到一个区间,区间内的整数
𝑀
M 值的数量即为可实现的频率数量。

举例说明:假设
𝑓
𝑐
𝑙
𝑜
𝑐
𝑘
=
100
MHz
f
clock

=100MHz:
𝑀
𝑚
𝑖
𝑛
=
1.53
MHz
×
2
32
100
MHz

65793
M
min

=
100MHz
1.53MHz×2
32

≈65793
𝑀
𝑚
𝑎
𝑥
=
1.87
MHz
×
2
32
100
MHz

80304
M
max

=
100MHz
1.87MHz×2
32

≈80304

所以,在这个例子中,可实现的频率数量是:
𝑀
𝑚
𝑎
𝑥

𝑀
𝑚
𝑖
𝑛
+
1
=
80304

65793
+
1
=
14512
M
max

−M
min

+1=80304−65793+1=14512

这个方法可以应用于其他时钟频率,步骤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计算AD9851 DDS(直接数字合成)芯片在1.7MHz ±10%范围内的可实现频率数量,需要了解DDS芯片的工作原 ...

你好  我是搞硬件的   这个看不懂  你直接告诉我怎么计算就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