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看早期的变送器都是用的仪表运算放大器去做的。放大微弱信号的同时会把噪声干...

楼主:
为什么很多人建议用ADC芯片采集桥式压力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而不是用仪表放大器去放大信号后再ADC采集呢?
但是看早期的变送器都是用的仪表运算放大器去做的。放大微弱信号的同时会把噪声干扰也同步放大,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这几天博采众长  吸收了很多大师的意见  都不建议用仪表运放去做这种信号的放大采集,直接用高精度的ADC芯片,带mcu那种。(仪表放大器非常难做到很稳定,自打σ-δ ADC出现以后,只要ADC速度和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满足要求,首先就要排除仪表放大器。早就跟你说了仪表放大器不靠谱,漂移太严重,用σδADC要稳定太多了等等。。。我觉得这位兄弟是有依据的,比如运放的失调电压、信噪比、共模干扰、差模干扰都不如数字ADC芯片抗干扰能力强吧?)

采集到mV信号内部PGA放大到几百mV后ADC芯片采样。假如传感器的激励电压是3.3V,那么0.9-2.2mV/V的输出灵敏度对应的满量程输出电压是2.91-7.26mV,ADC芯片内部增益128倍就是380mV-929mV;
传感器压力量程是5kg,那么用12位的ADC芯片,分辨率是50000/4096=1.2g?(压力分辨率是不是那样计算?)

现在选了一款CS32A010K8V7 A/HX711 ADC芯片 结成了MCU的功能,封装、主频、空间皆符合初步的产品规划。有那个兄弟用过要吐槽的?没有采用RS、SGM、3peak、甚至ADI或者TI也没采用都是考虑文中开始括号那段。叫你们选你们会怎么选?
用ADC芯片采集这种mV甚至uV微弱信号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尽量根据你们经验或者遇到的问题详细的说,THX!

网友A(2024-06-15):
也许你还不知道的是,大多数高位adc内部都带了pga,你还不知道的是adc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器,他的漂移也很严重。

网友B:
原因很简单,以前需要用仪表放大器去掉共模电压,并且放大差模电压。

σ-δ ADC只要求共模电压在正负电源电压之间,只测量差模电压,自带PGA稳定性远远比仪表放大器要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因很简单,以前需要用仪表放大器去掉共模电压,并且放大差模电压。

σ-δ ADC只要求共模电压在正负电 ...

原来如此  感谢指导

网友D:
首先如果用了桥式电路那中点电压基本就是1/2电源,然后桥式网络还可以做温度和电压波动互补,这样把ADC采样基准电压设置合适那基本让ADC采样达到最理想状态,那是最优选采样了吧.
我在设计中模拟量能不用放大尽量不用,包括功放前置,再高级的轨到轨运放也有失真畸变也有本低噪音以及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