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学习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4-06-15):
调试说明
1 在下载后进行编译,发现缺少头文件
         解决办法,使用STC的下载软件生成头文件,然后保存,添加后正常。
2 任何协议的测试都会有相应的调试软件,例如串口注入,modbus助手(modbus poll),方便测试。
3 由于没有STC15 只有STC8 所以需要将其移植为STC8A8K64S4A12
4 程序下载不进去,
         解决办法,没有冷启动,原因在使用usb转ttl的时候,只需要连接3根线,收发地即可,不需要连接vcc,导致stc8开发板一直有点,导致冷启动异常。断开vcc后正常。

5 最终成功
接收成功

资料

网友A:
可以更加深入一点,按照标准modbus协议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加深入一点,按照标准modbus协议写

我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