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干扰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
射频美容仪输出3M的信号会干扰影响到串口显示屏,在输出射频信号的时候触摸屏时不时会自己触发触摸信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导致真正触摸的时候延迟,触摸反应慢!串口屏是12V供电,射频的电源也是来源于DC12V,DC12V升压到24V,24V再经过半桥驱动换能器输出3M的射频信号。DC12V分支有加磁珠。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24-06-15):
这个问题首先确定的你的干扰是从电源引入,还是空间引入到串口屏,即辐射引入。
首先第一种如果是电源引入,有两种办法验证:
1、使用两个独立电源供电验证;
2 、用示波器监控串口屏的电源电压是否有纹波或者电源跳变等现像。
如果确定是电源问题,那就好搞了,有电源上加入高频滤波电容或者低频滤波电容。
第二个是空中辐射引入,可以把串口屏蔽以及串口线,还串口对端的设备,全部用防辐射材料包起来,我一般是用导电布包起来。如果要解决这种问题,可以用屏蔽层把两部分电路隔离出来,类似手机里射频部分屏蔽盖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