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扇降压使用效率最高的电路?

楼主(2024-06-15):
夏天到了电扇成为常备电器了。但最慢档位通常也感觉速度太快风量较大。原装调速如果采用电机线圈抽头办法当然效率最高。一般外部降低速度的方法可以有,1电阻降压,2变压器降压,3可控硅调速,4串联电感调速。,,,,,1,2两种方法效率最低。3,4两种方法理论上损耗最小吗?还有没有损耗最小的降低速度方法?

网友A:
串联电感也是降压吧,而且不方便控制成本高。可控硅斩波的话会使功率因数大幅度降低,但是似乎是最简单低成本的了吧。要舒服一些不如采用间歇模仿自然风那样好点吧。

网友B:
一般的调速器是串电感,电感串入不消耗能量,但由于电机转速差太大,耗能还是很大。有空做个控制器,可以把效率做到最大。

网友C:
吊扇有采用串联电容降压调速的

网友D:
2的效率并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感也是降压吧,而且不方便控制成本高。可控硅斩波的话会使功率因数大幅度降低,但是似乎是最简单低成 ...

可控硅斩波的话会使功率因数大幅度降低---------功率因数降低和有功功率减小后者和电费有直接关系吧?模仿自然风就要复杂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斩波的话会使功率因数大幅度降低---------功率因数降低和有功功率减小后者和电费有直接关系吧?模 ...

最适合的是变压器,但成本略高,最方便的应该是可控硅,但会对电网造成污染。
1最不可取,2和4本质一样,3是综合使用最多的
如果不差钱,还有方法:使用无刷电机、上变频器...

楼主:
变压器自身损耗也有几瓦吧?可控硅调压只有正想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斩波的话会使功率因数大幅度降低---------功率因数降低和有功功率减小后者和电费有直接关系吧?模 ...

也没啥,就是发热比较严重一点

网友F:
希望谁有:遥控可控硅斩波调速,共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希望谁有:遥控可控硅斩波调速,共享。

有单片机和PCB基础的人,可以自己DIY一个,就是一个过零检测加一个单片机控制电路就可以了,电源可以用阻容降压的模式,外加一个7805就行了,大品牌的电风扇都是这么干的
自己DIY点东西,没那么难的
但做产品的话,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H:
如果不考虑成本,建议用变频调速。

网友I(2024-07-16):
串一个3微发耐压400V左右的无极电容效果最好,或者买一个吊扇用的电容调速器,可以实现多级调速。

网友I:
像这样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