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电路如果在照明灯点亮期间又有新的声源出现,照明灯应重新通电时间t 请问这个...

楼主(2024-06-15):
(无正文)

网友A:
标题太长,后面被截掉了

网友B:
我们楼梯间的都不能这样,我猜大概是一旦导通了,整个控制电路的电压就不能维持信号采集部分的运作了吧。

网友C:
当咪头MC没有声音时电解电容C2电是充满的,当咪头有声音时三极管导通通过电阻R7把c2电放掉,灯亮,当电解电容电慢慢充满时灯熄灭,每次咪头有声音,延时时间是由C2决定的,如果改延时时间,改c2电解电容容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太长,后面被截掉了

要求电路如果在照明灯点亮期间又有新的声源出现,照明灯应重新通电时间t
大佬们,请问这个电路可以做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楼梯间的都不能这样,我猜大概是一旦导通了,整个控制电路的电压就不能维持信号采集部分的运作了吧。

大学生还是非电气专业的,被课设搞得没办法了,现实能不能实现不是问题,我希望理论上行得通

楼主:
要求电路如果在照明灯点亮期间又有新的声源出现,照明灯应重新通电时间t  大佬们,请问这个电路可以做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太长,后面被截掉了

大佬我已经知道这个不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楼梯间的都不能这样,我猜大概是一旦导通了,整个控制电路的电压就不能维持信号采集部分的运作了吧。

大佬我已经知道这样不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