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EX程序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并读取内容

楼主(2024-06-15):
各位大神:STC15W204S 程序文件后缀是 .hex, 请问什么软件才能打开并读取内容

网友A:
我一直用写字板打开它

网友A:
我一直用记事本打开它

网友B:
stc-isp-就可以查看HEX文件,或者使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查着编辑

网友C:
用记事本就能打开

网友D:
比如STC的工具软件

网友E:
HEX文件常用的编程器就可以打开看到,就是一堆二进制数字

网友E:
上面写漏了,是编程器用的软件

网友F:
只能用UltraEdit编辑。

网友G:
记事本就能打开

网友H:
亦可用  sublime_text.exe 打开.hex 文件。

网友I:
*.hex 用烧录器配的烧录软件打开,可以烧写到单片机或是39SF010这样的IC里面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E:
HEX文件常用的编程器就可以打开看到,就是一堆二进制数字

是十六进制的

网友K:
单片机程序文件后缀 .hex,是纯文本文件,你要打开看看可以,就怕你看不懂,
要看懂它,要先把字符翻译成汇编代码,然后用汇编语言去读懂这些代码,再学会修改它,难度不小的说。。

网友K:
这是一个HEX文件:
:0300000002008477
:0C008400787FE4F6D8FD75810B0200487F
:10006F00438E805389F0E4F58A758C28C28DD2A90E
:05007F00D2AFD28C227B
:03000B0002000EE2
:10000E00C0E0C0F0C0D0050BE50BC394C84024750A
:10001E000B000508E508943C4019750800050AE533
:10002E000A943C400E750A000509E50975F018841E
:0A003E0085F009D0D0D0F0D0E032F8
:10004800E4F5C975CAFF12006FE50AC3940F5002A0
:10005800C2CDE50AC3940F4002D2CDE50AD3941E5F
:0700680040E7E4F50A80E225
:00000001FF

你能把它如何摆布,就要看你的技术有多NB了。

网友L:
.hex 文件是一种十六进制文件,通常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数据,以便将这些内容烧录到微控制器(单片机)中。虽然 .hex 文件可以用文本编辑器(如Notepad++、Sublime Text等)打开以查看其内容,但它主要由十六进制数和一些元数据构成,对于人类来说不太容易直接理解。以使用专门的单片机烧录软件来打开和读取 .hex 文件,比如常用的烧录软件有STC-ISP、FLIP、Keil等。这些软件可以帮助您将 .hex 文件烧录到单片机中,实现程序的加载和运行。

网友M:
最简单的就是用记事本打开,也可以用keil

网友N:
HEX就是一个文本格式的文件,只要能打开文本文件的软件都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