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电脑通讯最快速的是什么?

楼主(2024-06-15):
最近需要单片机和电脑高速通讯,串口波特率最高921600波特率,还有什么更快速的方式么

网友A:
以太网会不会更快?

网友B:
用网口吧,有串口转网口的模块,网口再与电脑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网口吧,有串口转网口的模块,网口再与电脑连接。

串口转网口,首先串口的速度就不是很快,转成网口不会提速

网友C:
USB3.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3.0

单片机能不能支持还是个问题

网友E:
SPI 接口的网口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