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P650这个芯片挺好的,解决了我对数码管的恐惧

楼主(2024-06-16):
这个芯片挺好的,解决了我对数码管的恐惧,主要是原来的线太多了,还需要三极管,这次轻松多了,这次可以试着在学习一下绘制PCB

下个周末把东西做出来,
具体的步骤为
绘制原理图,采购器件,绘制PCB,然后焊接,编写程序,调试,最终就是成品。
1绘制原理图
         我们使用嘉立创在线的功能,绘制完成流程图,然后开始检测封装是否合适,如果合适导入pcb。
2 绘制PCB
         接着设置板子边框,不限宽度,然后布局,走线,完成之后,开始进行DRC检查,确认没有错误后,在进行最后的修饰,分别是部泪滴,普通,写下logol和调整丝印,然后收工。
         调整一下走线的细节,修正一下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网友A:
TM1650数码管驱动芯片也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M1650数码管驱动芯片也很好用!

TM1650和AIP650引脚功能都是一模一样的,单片机程序通用,不同的是AIP650要便宜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