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 走马灯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大佬们帮孩子看看这个走马灯哪里出问题了吧,第一次的一个不亮,第二次的只亮一个

屏幕截图 2024-06-16

屏幕截图 2024-06-16

屏幕截图 2024-06-16

网友A(2024-06-16):
应该是接线的问题,两块74LS138的G1接VCC,G2A和G2B接GND,这样输出端Y才可以被输入端A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线的问题,两块74LS138的G1接VCC,G2A和G2B接GND,这样输出端Y才可以被输入端A控制

是这样吗我去试试,谢谢建议

网友B:
不流动,只亮一个怎么搞

网友C:
查138真值表进行设计不会出现不流水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流动,只亮一个怎么搞

应该有输入脉冲信号才能动起来吧?

网友A:
也有可能是XWG1的配置问题,可以参考下我的配置

网友E:
看看时序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