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控制电路的变压器变的是多少伏电压?

楼主(2024-06-16):
这个降压变压器变的是多少伏电压的?

楼主:
求教,大佬
一般热水壶水温控制电路(恒温)的变压器低压侧是多少伏电压

网友A:
没研究过,不过你可以看看里面的继电器是多少V的

网友B:
根据元件确定,有5V,9V,12V等多种实现,内部有逻辑电路,直接供电的话应该在18V以内(COM芯片)或者有其他电源转换芯片。

网友C:
这个用的不同芯片就会有不同的二次侧电压供给,主要看使用的元件决定。如果是厂家生产,那就会根据板子上要用到的所有芯片电压进行变压,然后再通过稳压达到芯片供电目的。

楼主:
求助大佬,这部分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助大佬,这部分是干嘛的?

没配上图,这是图

网友B:
是继电器,和右面的那个开关(触点)一体的,二极管续流用。前面电路控制三极管导通状态进而控制继电器线圈通电状态,没改变右侧开关(触点)状态,控制负载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