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程序,想把用两个按键改成用一个按键控制,请大佬们给看看,谢谢

楼主(2024-06-16):
流水灯选择程序,现在是两个按键,一个开始,一个停止,想把用两个按键改成用一个按键控制,同一个按键,按一下开始,再按一下停止,改了几次没改明白,请大佬们给看看怎么改,谢谢!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dlib.h>                        //库文件,使用随机数发生函数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无符号整型数据

sbit Key1=P1^6;        //按键开始
sbit Key2=P1^7;        //按键停止

bit flag=0;                //定时时间标志位
uchar num[2];        //产生的随机数
uchar cnt;                //计数变量
uchar str[2]= {0xff,0xff};         //定义数组存放35个LED数据

void Delay_Us(int i);                //延时函数
void Timer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j,k;                        //定义变量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12个LED初始状态,全部熄灭
        P2=0xff;
        P1=0xff;
    while(1)
    {
        if(flag)         //定时时间到
        {
            flag=0;         //标志位清零
            /*----12抽取2个LED-----*/
                        for(i=0; i<2; i++)         //12个LED全部熄灭
            {
                str[i]=0xff;
            }
            for(i=0; i<2; i++)
            {
                k=rand()%12; //产生随机数0-11
                for(j=0; j<i ; j++)
                {
                    while(num[j]==k)         //如果产生的随机数与之前的相同,则重新生成
                    {
                        k=rand()%12;
                    }
                }
                num[i]=k;
                str[num[i]/8]&=~(0x01<<(num[i]%8));         //将随机数转换为对应的LED数据
            }

                        P2=str[0];                          //控制12个LED点亮
                               P1=str[1];
        }
        if(Key1==0)        //按键开始
        {
            Delay_Us(1000);        //延时消抖
            if(Key1==0)
            {
                TR0=1;
            }
            while(Key2==0);        //按键松手检测
        }
        if(Key2==0)        //按键停止
        {
            Delay_Us(1000);        //延时消抖
            if(Key2==0)
            {
                TR0=0;
                /*----12抽取2个LED-----*/
                for(i=0; i<2; i++)         //35个LED全部熄灭
                    {
                        str[i]=0xff;
                    }
                    for(i=0; i<2; i++)
                    {
                        k=rand()%12; //产生随机数0-34
                        for(j=0; j<i ; j++)
                        {
                            while(num[j]==k)         //如果产生的随机数与之前的相同,则重新生成
                            {
                                k=rand()%12;
                            }
                        }
                        num[i]=k;
                        str[num[i]/8]&=~(0x01<<(num[i]%8));         //将随机数转换为对应的LED数据
                    }

                                P2=str[0];                          //控制12个LED点亮
                                P1=str[1];
            }
            while(Key2==0);        //按键松手检测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int i)
{
    while(i--);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01; //打开定时器0,1,工作方式1。
    TH0=0x3c;        //给定时器0赋初值,定时50ms
    TL0=0xb0;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0;                //打开定时器
    PS=1;
    EA=1;       //打开总中断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SM0=0;                //串口模式0:同步移位寄存器方式
    SM1=0;
    TI=0;                //发送中断清零
}

//void UART_Send(uchar dat)
//{
//    ST=0;
//    SBUF=dat;          //LED数据
//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    TI=0;                        //标志位清零
//    ST=1;
//    ST=0;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3c;   //定时50ms
    TL0=0xb0;
    cnt++;                //中断计数
    if(cnt==2)
    {
        cnt=0;
        flag=1;        //标志位置1
    }
}

网友A:
if (!key) key_count++;
key_count %=2;
switch (key_count)
{
case 0:
  run....
case 1:
  stop...
}

}

网友B:
............
char Start_end_flag = 0x01;//开始结束标志位
............

{
............
    {
............
        if(Key1==0)        //按键开始
        {
            Delay_Us(1000);        //延时消抖
        Start_end_flag ^= 0x01;//异或运算,1^1=0,0^1=1,由此可实现0和1的切换
            if(Start_end_flag == 0)
            {
                TR0=1;
            }

            if(Start_end_flag == 1)
            {
                TR0=0;
                /*----12抽取2个LED-----*/
                for(i=0; i<2; i++)         //35个LED全部熄灭
                    {
                        str[i]=0xff;
                    }
                    for(i=0; i<2; i++)
                    {
                        k=rand()%12; //产生随机数0-34
                        for(j=0; j<i ; j++)
                        {
                            while(num[j]==k)         //如果产生的随机数与之前的相同,则重新生成
                            {
                                k=rand()%12;
                            }
                        }
                        num[i]=k;
                        str[num[i]/8]&=~(0x01<<(num[i]%8));         //将随机数转换为对应的LED数据
                    }

                                P2=str[0];                          //控制12个LED点亮
                                P1=str[1];
            }

            while(Key1==0);        //按键松手检测
        }
    }
}

网友C:
单独建立一个循环,让键值在1与0之间循环,然后程序判断键值是1还是0就行了,两个键值的单键很好搞的

网友D:
使用key1完成开和关的功能:

网友D:
使用key1完成开始和停止的功能:
if(Key1==0)        //按键开始
        {
            Delay_Us(1000);        //延时消抖
            if(Key1==0)
            {
                TR0 = !TR0;
            }
            while(Key2==0);        //按键松手检测

网友E:
你这个去抖程序受书毒害严重啊!我都是隔一段时间读一次,与上次相同则采用,否则继续使用上次的值,保存本次值。
if(k_in == k_temp)k=k_in;
else k_temp=kin;
if(!k && k_old)led=!led;
k_ol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key) key_count++;
key_count %=2;
switch (key_count)

谢谢,刚开始搞,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
char Start_end_flag = 0x01;//开始结束标志位
............

谢谢,刚开始搞,我还得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key1完成开始和停止的功能:
if(Key1==0)        //按键开始
        {

感谢!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去抖程序受书毒害严重啊!我都是隔一段时间读一次,与上次相同则采用,否则继续使用上次的值,保存本 ...

哈哈,刚开始学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改成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