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设计:十进制显示模数转换的结果?

楼主(2024-06-17):
multisim中模数转换的输出结果是12位二进制,如何将其转换为4位10进制数以便于数码管显示?

网友A:
用74LS283去实现

网友B:
之前有人应该提过这个问题
unsigned int AD_Result;
unsigned char Disp_Buf[4];
AD_Result =0xFFF;//获取AD值
Disp_Buf[0] = AD_Result /1 %10;
Disp_Buf[1] = AD_Result /10 %10;
Disp_Buf[2] = AD_Result /100 %10;
Disp_Buf[3] = AD_Result /1000 %10;

网友C:
在Multisim中,将12位二进制转为4位10进制需利用仿真逻辑,例如74LS283+74LS08+74LS48组合电路,但通常12位二进制转换结果超过4位10进制的表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人应该提过这个问题
unsigned int AD_Result;
unsigned char Disp_Buf[4];

有没有通过电路就能解决的方法,不借助编程?

网友D:
要直接显示可以用CD4511直接驱动显示,要是只是将二进制转十进制可以74l183看你实际需求选择对应译码器类型

网友A:
有多种方法的,12位二进制的十进制值是4096,可以用基本门电路去组合,也可以使用生成脉冲用十进制计数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