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能转成C语言吗

楼主:
HEX文件如何能转成C语言,能行的话,用什么软件?

网友A(2024-06-17):
可以转成汇编但转不了C

网友B:
软件有GHIDRA或者IDA PRO,还有一个是HEX2C,不过反编译过来的C程序不一定正确,需要人为再次较定程序。而且有一些C语言定义的头文件不一样,可能导致反编译出来的语句出现与原C程序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其它反编译正确率比较高的是反编译到汇编语言

网友C:
可以的,先将hex转换成bin格式,再将bin转换成C语言的char数组代码即可。

网友D:
反编译C语言的前提是: 你的C和汇编玩得非常的6,就像抄板一样,你得很能画板,才能抄得好板
反编译的特点:
1,逆向编译出来的代码不一定是正确的,它是有成功率的,也就是说,你还得去调试和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2,它是机器式的,像你在C语言中大量的宏定义是不会体现出来的,框架越大的程序,用的宏就越多,像什么MAX,MIN之类的,有的时候,没有宏定义的C代码,就是算是原本的代码,看起来都累,更不用说是反编译过来的C代码了

网友E:
将HEX转C是很困难的事,只有C的超级高手才有可能还原,也只是“可能”,他必须充分了解C的编译规律与特点,才能进行反编译。 由于单片机是最底层的控制器,它与硬件是直接连接的,如果不了解硬件需求是无法理解程序意图的,这对反编译是不利的。

网友F:
估计将来人工智能可以实现。

网友G:
有米可行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清楚使用什么算法转换,以下是一种简单的转换方法:
使用STC-ISP打开.hex程序文件,然后保存数据为.bin格式
使用WinHEX打开.bin格式,然后点击->复制所有->C源码 即可。
转换后的代码是以下图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