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采集数据失败

楼主(2024-06-17):
主程序如下。目前数码管显示的数据是06666,这个是不正常的。这个程序是我仿照普中的DS18B20实验来做的,预期是用DS18B20测温,数码管显示数据,保留一位小数。
目前显示不正常,我首先是检查DS18B20初始化是否有问题,所以我加了一个指示灯,发现初始化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现在让我疑惑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T_value = DS18B20_Read_T()*10;//保留一位小数,
我觉得问题是出现在这里,因为这里
/*
                if(T_value < 0)
                {
                        T_value = - T_value;
                        temp_buf[0] = 0x40; //-
                }
                else
                {
                        temp_buf[0] = 0x00; //不显示
                }
                */
我无论加不加注释,数码管要点亮的首位总是显示0。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点是这一句temp_buf[3] = duan_table[T_value%1000%100/10]; //个位+小数点,加个小数点的话应该写成temp_buf[3] = duan_table[T_value%1000%100/10] | 0x80;(用的是共阴极数码管),但是这样写的话,这一位完全不亮。
我非常疑惑,恳请诸位大神指点迷津。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mg.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ED.h"
extern duan_table[];
void main(void)
{
        uchar i = 0;
        int T_value;
        uchar temp_buf[5];
        uint DS18B20_OK = 0;

        DS18B20_OK = DS18B20_Init();//DS18B20初始化
        if(DS18B20_OK)
                LED_OFF();
        else
                LED_ON();
        while(1)
        {
                i++;
                if(i%50 == 0) //每隔一段时间读取温度值,间隔时间要大于温度传感器转换时间
                        T_value = DS18B20_Read_T()*10;//保留一位小数
                /*
                if(T_value < 0)
                {
                        T_value = - T_value;
                        temp_buf[0] = 0x40; //-
                }
                else
                {
                        temp_buf[0] = 0x00; //不显示
                }
                */
                temp_buf[1] = duan_table[T_value/1000];
                temp_buf[2] = duan_table[T_value%1000/100];
                temp_buf[3] = duan_table[T_value%1000%100/10]; //个位+小数点
                temp_buf[4] = duan_table[T_value%1000%100%10];
                smg_display(temp_buf, 4);

        }
}

网友A:
楼主可以先刷我的程序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排查。
http://www.51hei.com/bbs/dpj-235842-1.html

网友B:
    以下四句可以简化。
    temp_buf[1] = duan_table[T_value/1000];
    temp_buf[2] = duan_table[T_value%1000/100];
    temp_buf[3] = duan_table[T_value%1000%100/10]; //个位+小数点
    temp_buf[4] = duan_table[T_value%1000%100%10];
    简化为:
     temp_buf[1] = duan_table[T_value/1000];
     temp_buf[2] = duan_table[T_value/100%10];
     temp_buf[3] = duan_table[T_value/10%10];
     temp_buf[4] = duan_table[T_value%10];
    简化后代码会减小,运行也会快些,毕竟除法求余数比较耗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下四句可以简化。
    temp_buf[1] = duan_table[T_value/1000];
    temp_buf[2] = duan_table[T_ ...
for(j=4;j<255;j--){
        temp_buf[j]=duan_table[T_value/%10];
    T_value/=T_value//10;
    }

这样是不是也行。

网友C:
代买里面怎么多了好几个/?

网友D:
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但这行应该是不行的
T_value/=T_value//1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但这行应该是不行的

很奇怪复制粘贴的居然多了好几个/

网友B:
for(j=4;j<255;j--){
        temp_buf[j]=duan_table[T_value/%10];
    T_value/=T_value//10;
    }
以上几行是不行的,首先 for循环函数内j会始终小于255,不能跳出循环。另外temp_buf[j]=duan_table[T_value%10];    T_value=T_value/10;想得到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