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怎么使没有网络的焊盘自动添加上网络

楼主(2024-06-17):
现在用的是AD10,直接在PCB中布线,两个焊盘一个焊盘有网络,另外一个焊盘没有网络,布线先从有网络的焊盘的拉出线连到没有网络的焊盘上,怎么才能使没有网络的焊盘自动加上有网络焊盘的网络?我知道有种方法就是点击焊盘,属性里添加网络,那样显得麻烦!有什么好方法自动生成网络?

网友A:
原理图里面加同样的网络标号啊

网友B:
这个不可能也不会这样设计的。因为你一个空焊盘,程序不可能因为你连一根线过去就把这个焊盘定义为与这根线一样的网络。它只能让你自己添加。因为本来这个焊盘本身不属于任何网络的话,你连一根线的时候连接到它是不会自动吸附上去的,如果按照你的想法来的话,经过的线会自动吸附上去而且自动分配网络,那如果这样的焊盘比较多的话,你连线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有一根线经过附近它就自动吸附上去并且自动分配了一个网络,这样后期你就要回头检查到底哪个焊盘的网络标错了,如果是简单的板子还好说,如果是复杂的板子,这样会让画板的人本科崩溃的

网友C:
我用99se,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先用线跟有网络的地方连起来,然后选择连接的铜层,剪切,再粘贴,网络就一致了。

网友D:
试试设置物理网络呢,先把线全部连号,然后设置物理网络,就可以把没有网络的设置成跟他粘连的同一个网络

网友E:
简单的方法是,你放那个新焊盘时之间放到你像让它成为的那个网路的焊盘上面或者线上面,它就有一样的网路了,然后再拖动到你想要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方法是,你放那个新焊盘时之间放到你像让它成为的那个网路的焊盘上面或者线上面,它就有一样的网路了 ...

过孔放在网路走线上可以自动有网络, 放置焊盘却不可以

网友F:
我的AD10是这样的,先建一个焊盘,然后双击这个焊盘,会有焊盘的基本信息,然后下拉属性里的网络,选定网络,然后确定就好了,这个焊盘就加上网络了

网友F:
也可以在你需要的PCB线上加上焊盘,然后这个焊盘自然就加上该导线的网络,然后就可以拖着者焊盘布到你需要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过孔放在网路走线上可以自动有网络, 放置焊盘却不可以

我用的AD10精简版,是可以这样的。包括过孔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