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1000:1电流互感器输出问题

楼主:
测量电流互感器电压发现没50HZ波,电流互感器接在一个灯上,用万用表测量互感器两端的电压为0.4V,此电路仿真已通过,实际下来一点波形没有,请教各位师傅看看哪里还有问题

测量入口处电压,由于ldo压差原因,1.65V降到1.5V

测量入口处电压,由于ldo压差原因,1.65V降到1.5V

测量入口处电压,由于ldo压差原因,1.65V降到1.5V

测量入口处电压,由于ldo压差原因,1.65V降到1.5V

测量ADC_IN0处电压,这个口接的单片机

测量ADC_IN0处电压,这个口接的单片机

实际打样电路

实际打样电路

仿真,R10上接的是1.65V偏置

仿真,R10上接的是1.65V偏置

网友A(2024-06-17):
补一张万用表测互感器两端电压的图片

网友B:
上述问题类似空载的情况,首先上传电流传感器的官方文件,才能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相当于一个升压变压器,二次侧的一般并一个电阻做负载。你查一下互感器规格书,看最小电流是多少,你可以在一次侧多绕几圈试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参数,1000:1的
图中用的是100R电阻作为采样负载电阻的

网友D:
运放的3脚需要接地吧?

网友C:
从规格书看,100R负载,一次侧5A电流时二次侧应该是5mA,那电压就是0.5V。你通1A的电流然直接用示波器观察二次侧有没波形,如果有波形就是你放大电路的问题。你仿真图没看到1.65V的偏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参数,1000:1的
图中用的是100R电阻作为采样负载电阻的

从说明书来看,采样电阻的一端接地,R3没有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补一张万用表测互感器两端电压的图片

测这个电压时有并联100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测这个电压时有并联100的电阻?

实际打样电路:首层的图2.png,没有按楼层5#(厂家提供的说明书)中图10.png设计电路,厂家提供的电路图第一个图使用运算放大器,反馈电阻即是采样电阻,同相输入端接地。厂家提供的电路图第2个没有使用运算放大器,直接并联一个采样电阻,采用电阻的一端接地。计算公式为 U=I×R÷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规格书看,100R负载,一次侧5A电流时二次侧应该是5mA,那电压就是0.5V。你通1A的电流然直接用示波器观察二 ...

仿真R10上是1.65的偏压,没截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R10上是1.65的偏压,没截到

先按厂家提供的说明书搭建电路:一是含有运放的电路,另一个是不含运放的电路。若没问题说明电流互感器没有问题。说明你所画电路有问题。使用单片机建议你使用第二个厂家提供的电路,简单易排错。仿真是建立在模拟电路相当熟悉的前提下减少损失的一种手段而己。

网友B:
另,生产厂家提供的电路至少经过上百次的验证是没有问题,否则厂家早就倒闭了,,不反对创新,前提是一定要熟悉和了解生产厂家提供的电路。

网友B:
温馨提示:一、测量需要使用快速测试夹具,而不是使用手指代替,因为手指有油脂,可能造成测量不准;二、由于万用表表针在测量过程中可能碰到油脂(如导热硅脂等),建议测量前先使用丙酮擦洗万用表指针,后用无水酒精擦洗万用表指针。养成较好的习惯可以排除可能存在的问题。

网友A:
已解决,波形有了,换个好点的示波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