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24-06-17):
主板输入电压12V。对外输出电压5V2A。板子上有3个芯片需要3.3V 每个芯片需要300Ma 。方案1,一路DCDC输出5V4A, 5V再降3.3V,用三个1117 3.3V分别给三个芯片供电、

方案2,两路DCDC 输出5V.和3.3V
有一个芯片短路。或者输出5v短路,不影响其他芯片。
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网友A:
想互不影响,那独立供电,3路 12 -> 3.3。

网友B:
选择合适的自恢复保险丝即可

网友C:
LM431能否做成音频放大器?好奇的想法.2个方案各有千秋,做好保护措施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