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导线电阻的计算方式

楼主(2024-06-17):
       最近利用JLC发放FPC柔性电路免费券的机会,做了几个以前一直想做的柔性电路。整个电路没有元件,就是只有导线。

      这是其中一部分。中心思想是,不改变导线的形状,可以调整线的粗细和厚度,把电阻控制在2.4欧姆左右。
      第一版尝试,用的是5.2mil线宽,厚度1盎司,做出来的电阻是5.4欧姆。
      电阻是预计的2.25倍(5.4/2.4),第二版计划把线宽变成原先的1.5倍,相当于导线横截面积变成1.5倍,电阻也就是原先的1/2.25倍了(1.5的平方恰好是2.25)。
      基于以上想法,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把线宽调整成了5.2*1.5=7.8mil, 进行了第二次打样。

      今天收到第二版的样品,测了一下,电阻值并没有达到预期,平均在4欧姆左右,也就是说,只降低了一些。
     两次的对比说明:导线的宽度加倍,理论上是横截面加倍了,但是对于电阻的计算,却不能简单套用公式。

      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接下来我要进一步把它降低到2.4欧姆,再增加线宽已经不可能了,如图,它们间距已经很小了。还可以考虑的是把厚度从1盎司增加到2盎司,如果是这样,电阻的变化该是怎样计算呢?有谁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求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用方块电阻的计算公式

网友B:
你计算有些问题.

截面积是厚度*线宽. 在厚度不变的情况下, 线宽增加1.5倍, 截面积就是与线宽不是平方的关系.

PCB 导线电阻一般是:
R=K1*L/W   对固定厚度的PCB, K1是固定的, L是长度, W是宽度. R与线宽是一次方关系,反比.不是2次方关系

你第一次做是5欧, 第二次做, 如果线长不变, 线宽应该增加1倍多一点才能做到2.4欧.

嘉立创的EDA, 属性里是显示导线的长度的. 你要记下这二次的长度,线宽,计算出K1.(因为厚度可能有误差,但同一厂家同一批货可以认为是一致的.

你要重新画, 因为不能再增加宽度,所以你现在的曲线要变. 每个竖线中心距加大一点,导线会变短,
这时你根据总线长(EDA有显示),计算出线宽, 再调节线宽. (如果你竖线中心距不够调线宽,还要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计算有些问题.

截面积是厚度*线宽. 在厚度不变的情况下, 线宽增加1.5倍, 截面积就是与线宽不是平方的 ...

     谢谢指导,确实,我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电阻和导线横截面积成反比,和平方没有半毛钱关系。当初计算的时候大脑里不知怎么会产生平方的概念
    如果是这样,第一次和第二次打样的结果,就是比较合理的了。第一次5.4欧,线宽变成1.5倍后,电阻变成了4欧(理论上该是3.6欧,但这个差异是工艺带来的)。
    接下来似乎比较好办了,要进一步调整到2.4欧,我可以先让导线变厚(原先厚度1盎司,变成2盎司)。第一次的5.4欧,导线厚一倍,就大概是2.7欧了。然后再增加线宽,5.2mi*(2.7/2.4)=5.85mil ,这样线也比第二次的窄,不用挤那么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确实,我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电阻和导线横截面积成反比,和平方没有半毛钱关系。当 ...

导线的热效应会明显改变在线阻抗值,如果真的需要一个阻值那还是用标准电阻,研究导线走线阻抗那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线的热效应会明显改变在线阻抗值,如果真的需要一个阻值那还是用标准电阻,研究导线走线阻抗那没事.

     这段金属丝的应用场景极其特殊,它是用来加热的,电阻值直接决定了发热效果,因此电阻值极其重要。由于加热对象的特殊性,它的阻值,形状,都不能改变。

网友D:
楼主计算错误,宽改为1.5倍,则电阻为原来的1/1.5,厚度不变,面积就是1,5倍。5.4/1.5=3.6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