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一主四从的话,这下面的单片机代码有什么错误吗

楼主(2024-06-1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2864.h" // 适用于12864液晶屏的库

#define BAUD_RATE 9600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 定时器1模式2,8位自动重载
    TH1 = 256 - (11059200 / 12 / 32) / BAUD_RATE;
    SCON = 0x50;  // 串口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

//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serial_isr()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char data = SBUF;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lcd12864_write_char(data);  // 显示在12864液晶屏上
    }
}

void main() {
    uart_init();
    lcd12864_init();
    EA = 1;  // 开启总中断
    ES = 1;  //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 (1) {
        // 主循环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 适用于1602液晶屏的库
#include "keyboard.h" // 适用于4x4矩阵键盘的库

#define BAUD_RATE 9600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 定时器1模式2,8位自动重载
    TH1 = 256 - (11059200 / 12 / 32) / BAUD_RATE;
    SCON = 0x50;  // 串口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

// 串口发送数据
void uart_send(char data) {
    SBUF = data;
    while (!TI);
    TI = 0;
}

void main() {
    char key;
    char input[6];
    int i = 0;

    uart_init();
    lcd1602_init();
    keyboard_init();

    while (1) {
        key = keyboard_scan();  // 扫描键盘输入
        if (key != 0xFF) {  // 如果有按键按下
            input[i] = key;
            lcd1602_write_char(key);  // 显示在1602液晶屏上
            uart_send(key);  // 发送到主机
            i++;
            if (i >= 6) {
                i = 0;  // 重新开始输入
                lcd1602_clear();  // 清除显示
            }
        }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ed7seg.h" // 适用于LED数码管的库
#include "keyboard.h" // 适用于4x4矩阵键盘的库

#define BAUD_RATE 9600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 定时器1模式2,8位自动重载
    TH1 = 256 - (11059200 / 12 / 32) / BAUD_RATE;
    SCON = 0x50;  // 串口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

// 串口发送数据
void uart_send(char data) {
    SBUF = data;
    while (!TI);
    TI = 0;
}

void main() {
    char key;
    char input[6];
    int i = 0;

    uart_init();
    led7seg_init();
    keyboard_init();

    while (1) {
        key = keyboard_scan();  // 扫描键盘输入
        if (key != 0xFF) {  // 如果有按键按下
            input[i] = key;
            led7seg_display(i, key);  // 显示在LED数码管上
            uart_send(key);  // 发送到主机
            i++;
            if (i >= 6) {
                i = 0;  // 重新开始输入
                led7seg_clear();  // 清除显示
            }
        }
    }
}

网友A:
485,可以实现1主N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