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电位器调整的灵敏度

楼主(2024-06-18):
实际工程项目中,如何降低RW1电位器的灵敏度。

下面的电路电路器非常灵敏,动一下就调整很大了。谢谢指点。

网友A:
换多圈电位器

网友B:
在RW1的两端并联一个104的电容。

网友C:
并联一只10倍左右的电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一只10倍左右的电阻试一试

啥原理

网友D:
对啊,3296那种也不贵

网友B:
建议晒全图,可以有的放矢解决问题,这里不需要捉迷藏。本论坛绝大部分是搞技术的,不存在市场竞争,坦诚一点,

网友E:
1、先求出需要调节电压的最大、最小电压。
2、求出最大、最小时,所需要的电阻值。
3、取两都差,假设=A,用一个稍大于A多圈电位器串入其中。

网友F:
改变电位器的线性,(常用有指数型或对数型,以及直线型)
再配合串入的电阻和电路特性,可以做到一定范围内,调整线性呈线性。
或同楼上所说,用多圈精密电位器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