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最大量程200V的电压测量电路

楼主(2024-06-18):
有没有最大量程200V的电压测量电路,自动切换量程的。
能不能给一份图参考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直流电还是交流电,可以参考万用表的电压测量电路修改。

网友B:
现在的设备不提供电路图了。

发个 FLUKE 很老的 经典 --  8840A 的电路图 供参考。

网友C:
一个数字表头,2只电阻分压就可以搞定

网友D:
ADC+分压电阻,1000V都可以,参考数字万用表。

网友E:
上万的都能测,何愁区区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