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倒车雷达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来实现一个倒车雷达系统,可通过按键来调整雷达预警的阈值。也可以调节报警范围,代码也比较简单,可靠性强,可转换为实物,也可用于设计,仿真Proteus如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LED0=P2^0;
sbit LED1=P2^1;

sbit speak=P1^7;
sbit key_up=P1^0;
sbit key_dn=P1^1;

sbit TRIG=P3^7;
sbit ECHO=P3^2;

sbit LCD_E=P2^5;
sbit LCD_RW=P2^6;
sbit LCD_RS=P2^7;

unsigned int Set=40;//距离值,单位cm
unsigned int Now;
unsigned int count_T0=0,count_1ms,miao=0;
unsigned int High_Time;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code word1[]="Set=          cm";//0--15
unsigned char code word2[]="Now=          cm";//0--15
unsigned char code word3[]="0123456789";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Init();
void display_LCD(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dat);

void Timer0_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scan_key();
unsigned int WAVE();
void display_string();
void Timer_delay(unsigned int BS);
void Speak();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ai,shi,ge;
        lcdInit();
        display_string();//显示开始的字母
        while(1)
        {
                scan_key();
                if((Set/100%10)!=0)
                {
                  display_LCD(0,6,word3[Set/100%10]);
                  delayms(1);
                }
                display_LCD(0,7,word3[Set/10%10]);
                delayms(1);
    display_LCD(0,8,word3[Set%10]);
                delayms(1);

    High_Time=WAVE();//超声波
                //Now=(int)(High_Time*1.72)/100;
                Now=(int)(High_Time*0.0175);
                Speak();

                bai=Now/100%10;
                shi=Now/10%10;
                ge=Now%10;

                if(bai!=0)
                {
            display_LCD(1,6,word3[bai]);
                  delayms(1);
                }
                display_LCD(1,7,word3[shi]);
                delayms(1);
                display_LCD(1,8,word3[ge]);
                delayms(1);
        }
}
/*——————————蜂鸣器发声————————*/
void Speak()
{
   if(Now<Set)
                  {
                          speak=0;
                                Timer_delay(1);
                        }
                  else if(Now<(Set+0))
                        {
                          speak=0;
                                Timer_delay(5);
                        }
                        else
                        {
                          speak=1;
                        }

}
//*————————————定时器T1延时————————————*/
void Timer_delay(unsigned int BS)//T1延时0.5ms
{
  unsigned int k;
  for(k=0;k<BS;k++)
        {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while(TF1==0);
                TF1=0;
        }
}
//*——————显示开始的字母————————————*/
void display_string()
{
        unsigned m,n;
   for(m=0;m<16;m++)
        {
    display_LCD(0,m,word1[m]);
                delayms(1);
        }
        for(n=0;n<16;n++)
        {
    display_LCD(1,n,word2[n]);
                delayms(1);
        }
}
/*——————————————超声波计算时间————————————*/
unsigned int WAVE()
{
          unsigned int result;
          unsigned char p;
    TRIG=0;
                _nop_();//1微秒
                TRIG=1;
          for(p=0;p<10;p++);//大于10us

                TRIG=0;
                while(ECHO==0);//等高电平来
    Timer0_Init();//开始计时记高电平时间即超声波发射--返回时间
                while(ECHO)
                {
                         if((TH0>0x8c)|| (TH0==0x8c&&TL0>0xa0))break;
                }
                TR0=0;
                //18us=18000ms=4650H  ;100us--18ms有效    超过36ms无效 36ms=8cA0
                 if((TH0<0x46)|| (TH0==0x46&&TL0<=0x50))
                 {
                   result=(TH0<<8)+TL0;
                         return result;
                 }
                else return 0;
}

/*——————————————LCD初始化————————————*/
void lcdInit()
{
  lcd_write_com(0x38);//字符为5*7点阵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 光标关 闪烁关
        lcd_write_com(0x06);//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一位 显示屏不动
        lcd_write_com(0x01);//清屏
        lcd_write_com(0x80);//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LCD写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_E=0;
        LCD_RS=0;//命令
        LCD_RW=0;//写入
        P0=com;
        delayms(1);
        LCD_E=1;//写入时序
        delayms(1);
        LCD_E=0;

}

/*————————LCD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_E=0;
        LCD_RW=0;//写入
        LCD_RS=1;//数据
        P0=dat;
        delayms(1);
        LCD_E=1;
        delayms(1);
        LCD_E=0;
}
//*———————————液晶屏显示—————————————————*/
void display_LCD(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value)
{
  if(hang==0)
        {
          lcd_write_com(0x80+lie);
        }
        if(hang==1)
        {
          lcd_write_com(0xc0+lie);
        }
        lcd_write_data(value);
}

/*————————定时器初始化————————*///T1延时,T0中断
void Timer0_Init()
{
        //count_T0=0;
        //miao=0;
  TMOD=0x11;
        TH0=0;
        TL0=0;
        //ET0=1;
        TR0=1;TR1=1;
        //EA=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
        TL0=0;

}

//*———————————按键扫描—————————————————*/
void scan_key()
{

        P1=0xff;
        if(P1!=0xff)delayms(10);
        //key_up=0;
        if(P1!=0xff)
        {
          switch(P1&0xff)
                {
                    case 0xfe :Set=Set+1;LED0=0;break;//key_up  p1.0
                                case 0xfd :Set=Set-1;break;//key_dn  p1.1
                }
                while(P1!=0xff);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i,j;
        for(i=0;i<t;i++)
           for(j=0;j<12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