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短路烧坏后,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4-06-18):
5V降3.3V用1117 ,如果负载短路,1117烧坏,输出电压是5V还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多数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B:
一半一半吧 实际情况有时候直接输出5V 有时候是没有电压

网友C:
1117烧坏输出肯定不是3.3了,坏了就换了它,何必纠结它输出多少V?难道你还想不换它继续用?这个问题有点弱了。

网友D:
这个帖子问的多此一举

网友E:
损坏一般都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F:
1117是歪货。以前我们也经常遇到烧1117的,不过一般CPU好像没事。。换个1117就好了。

网友G:
没有输出了,用万用表测量只有零点几V,也就是感应电压

网友H:
我有一次遇到1117-3.3vLDO坏掉以后, 输出就是5v与输入电压一样.

网友I:
一般都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J:
损坏了,就没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K:
烧成短路是5V,烧成开路的0V。

网友L:
一般没有输出的

网友M:
通常输出为零伏。

网友N:
既然是烧坏,输出就是不确定的,一般是没有输出,但不排除直通的可能,我碰到几次都是没有输出,BUCK我倒是直通好几个

网友O:
应该没有输出才对

网友P:
很多时候是变成输入电压,往后直通了,就全烧了。4、5楼的意见不敢苟同,这个问题实际中非常有价值的。为了避免,可以在1117输出加个3.6V稳压管保护一下。

网友Q(2026-02-12):
引用 网友R:
很多时候是变成输入电压,往后直通了,就全烧了。4、5楼的意见不敢苟同,这个问题实际中非常有价值的。为了 ...

发热会烧的,很多都是直接通上级的。

所以要用个自恢复保险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很多时候是变成输入电压,往后直通了,就全烧了。4、5楼的意见不敢苟同,这个问题实际中非常有价值的。为了 ...

不敢苟同!
器件坏了自然要换到,换之前先分析是什么原因让它坏,过流?耐压?还是器件本身不行?
找到原因,把真正原因避免才是正道!
比如说,你用一个3.6V来保护1117?还是保护后续电路?那拿什么来保护这个3.6V?
多个香炉多个鬼,多点器件多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R:
很多时候是变成输入电压,往后直通了,就全烧了。4、5楼的意见不敢苟同,这个问题实际中非常有价值的。为了 ...

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吗?负载短路,1117烧坏,负载还是短路,怎么还会有输出电压?还是你是觉得烧坏的1117会把负载烧开路,然后1117还有输出?就算是这样,烧坏的1117和负载直接更换就可以了,在这讨论有各种变数又无实际意义的事情有什么用?

网友T:
我遇到葛,1.5V又有,5V又有,0.5V都有

网友U:
烧坏的LDO输出电压,从0到输入电压我都见过。

网友(2024-06-23):
很多时候是变成输入电压,往后直通了,就全 ...

您觉得这提问八百多的ai楼主提出的问题非常有价值?做过产品没有,您在1117后面加了个几分钱的稳压管,
实际情况是1117没有损坏,稳压管先击穿了,击穿就是击穿了,为什么击穿您去问ai楼主算命,1117后面的
电路您的稳压管呵护下完好,可整个设备甚至生产线就因为这几分钱的稳压管停摆了,让你老板知道了这击
穿的稳压管是你加的,分分钟让你卷铺盖走人

网友V(2026-02-27):
1117烧坏输出肯定不是3.3V

网友W:
可以看看1117的规格书上电路框图
从框图上可以看到,输入Vin和输出Vout之间是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的,然后是串了颗电阻,LDO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压差在三极管和电阻上。
有些芯片把三极管换成MOS管,都是差不多的。
控制部分是一个误差放大器电路,这部分一般不会失效。
所以,失效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这个三极管了。
那么,三极管失效是会短路还是开路呢?
按我的经验来看,三极管坏了之后,短路的比较多,用万用表直接量CE两个脚,就能发现电阻很小。
不过我看别人好像有不同的经验,说明也不能排除是开路。

网友X:
没有电压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