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入电容耐压问题

楼主(2024-06-18):
宽电压输入,最高48V,输入电容0805封装0.1UF耐压够吗

网友A:
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输入电容,耐压是一个重要参数。通常情况下,建议选择具有至少比额定工作电压高20%到30%的耐压。因此,在最高48V的输入条件下,推荐使用具有60V以上或更高耐压的.1μF电容器。

总结起来,在宽电压输入且最高达到48V的场景中,请选择0805封装、.1µF、60V或更高耐压试验等级(Working Voltage)的陶瓷片式贴片固态铝/钽/陶瓷/多层有机聚合物(MLCC)类型电容器。

网友A:
0805封装的电容通常有固定的额定电压取值范围。在0805封装下,常规的电压默认值为50V 。因此,对于输入电压最高48V的应用,0805封装的0.1UF电容的耐压是足够的。  为了确保电容在应用中安全工作,电容的额定电压应当至少比实际应用中的最高工作电压高出20-30%

网友B:
购买时可以指定耐压100V的,会贵一点吧

网友C:
有高压不型号的

网友D:
最好选100V 0805封装的容量为104高压电容

网友E:
选63V或100V的电容

网友F:
看电容的手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0805封装的电容通常有固定的额定电压取值范围。在0805封装下,常规的电压默认值为50V 。因此,对于输入电压 ...

一般情况下,我是直接2倍电压打底;特殊情况再加大

网友H:
相同封装尺寸,额定耐压也会有不同差距,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输入最高电压1.2倍以上耐压值的电容。

网友I:
直接上100V差不了多少钱,陶瓷电容在接近耐压的时候已经没有容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