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一个diy作品

楼主(2024-06-18):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设计一个具有温度实时显示的温度检测系统:
1. 液晶屏LCD显示当前温度和设定温度;
2. 每1s采样温度,LCD更新显示值;
3. 温度测量精度:0.1℃;
4. 通过按键设定温度的上、下限,超过所设定的阈值,声光报警。

网友A:
将任务分成最小功能单元,发光,发声,温度传感器采集,显示,按键,上限,下限等,再整个想办法拼在一起。

网友B:
模块化编程,先把1602显示搞定,然后是温度采集,让后控制逻辑,最后组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