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差分同步信号能转换成5V的TTL同步信号吗?

楼主(2024-06-18):
各位贴友,各位大佬:
       我想做一个信号采集电路,采集传感器的信息,处理后发给电路板A,涉及同步信号的思路我没有想清楚,电路板A产生同步信号,为422差分形式,但是传感器那边的电路只能接收5V的TTL同步信号,硬件连接方式是两个点,我想知道422差分同步信号能转换成5V的TTL同步信号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用单片机接收不是要转成TTL么?

网友B:
查下422电平转换芯片,直接对接即可。RS422是一种全双工通信方式,单片机等数字电路需要转换芯片,就可以直接实现电平转换进行通信(数据传输)

网友C:
差分转单端芯片AM26LS32AIDR

网友D:
一定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