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个低级错误

楼主(2024-06-18):
犯了个低级错误,焊好PCB,插上USB线,能识别到串口,但是检测MCU失败,查了半天焊点有没有虚焊,无果,最后核对了一下原理图,有了大发现,P30连接到了CH340N的7脚,P31连接到了6脚,就是把RXD和RXD连接,TXD和TXD连接,当时太粗心了,大家共勉,不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要认真一点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A:
最好有二极管

楼主:
有的,1N5819,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B:
这个错误经常闹出。在画原理图时就在P30、P31旁边画上方向箭头 在接插件旁边也画上,作为标识;另作一个连接线  一个输入 两个输出,两个输出一反一正作为调试时的补救。

网友C:
新塘的n76e003at20 的 rx 和tx 可以通过程序切换,51的stc单片机刚看了手测不能切换